RSVIEW32报警怎么设置啊

楼主(2008-04-28):
这个是我设置的报警阀值,但是在画面的报警一栏里怎么我把数值设为8,或者设为70,都不会出现报警啊,是怎么会使啊

楼主:
怎么用啊

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A:
选择HMI TAG 也就是变量 在变量的边上有个报警的方框 选择 然后出现配置页面 一步一步下去 在画面里面添加报警显示的控件 就可以了

网友B:
我就是这么做的啊

出现的配置页面就是我贴出来的这幅啊,没有错啊,但是根本就不会产生报警

是不是还需要授权啊

网友C:
期待答案?

等待回复!

网友D(2008-08-20):
数据源是内存

初始值小于阈值就会报警

初始值大于等于阈值就不报警

网友E:
阀值项选择你想要 报警的标签,然后选择是增大还是减小

填上想要显示的标签就可以了

网友F(2008-10-13):
要设为增的还是减的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