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施耐德

楼主(2008-04-28):
本人没接触过ABB 施耐德,想请教个问题,ABB 施耐德的恒压供水要换变频器的话,可以用艾默生TD2100代替吗?外围线路要不要改动?

网友A:
ABB 施耐德?????

网友B:
原则上换是可以的,不过要看原来柜的控制方式,如果接近的话,要改造的线相应就少,否则就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