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运动控制卡

楼主(2008-04-28):
PCI1020

性能说明:

*32位PCI总线,即插即用;

*独立4轴驱动;脉冲输出速率1~ 4MPPS;

*可选择脉冲输出模式:方向+脉冲方式(OUT/DIR),双脉冲(CW/CCW);

*2~4轴线性插补;

*4轴中任意2轴圆弧插补;

*步进插补;连续插补;同步运动;原点搜寻功能;

*在运动中改变位置或速度;

*可编程控制加速与减速时间;

*梯形与S曲线速度轮廓;

*32位递增/递减计数器用于附加编码器;

*外部输入信号带滤波器;

*32路DI和32路DO均有2500Vrms光隔离

USB1020

独立4轴驱动

脉冲输出(1PPS-4MPPS)

直线/S曲线加/减速驱动

直线/圆弧/位模式/连续/步进插补

位置/固定线速度控制

比较寄存器和软件限制功能

输入信号滤波器

可由外部信号驱动

可接受来自伺服马达的各种信号

实时监控功能

光隔离DI,DO各16路

网友A:
怎样写PCI1020运动控制卡控制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