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控制变频器+普通电机代替力矩电机,低速运行简直白费力?普通电机是什么概念?

楼主(2008-04-28):
如果用力矩控制变频器+普通电机代替力矩电机,低速运行简直白费力?请问所谓的普通电机是什么概念,我用的三相交流伺服电机是普通电机吗?

我的系统是PMAC    Ultra 3000的伺服驱动器,美国AB的电机,这个是你所谓的力矩控制变频器+普通电机代替力矩电机的方式吗

怎么解决我的问题?

就是低速抖动的问题。

网友A:
我用的三相交流伺服电机是普通电机吗?
应该不是

这个是你所谓的力矩控制变频器+普通电机代替力矩电机的方式吗

应该不是

怎么解决我的问题?

不要使用力矩方式,这种方式对使用者要求比较高。

楼主:
我知道用速度方式低速性能很好,可是在速度模式下电机的高速性能和抗负载性能不好,而我对于负载的要求很高,所以我必须使用力矩方式,现在就是怎么解决?

比如调PID 我发现每次调节PID的时候发送一个阶跃信号后电机的位置会从零到负的多少,而且这个值不固定,总是往回缩,请问这个是怎么引起的,有什么的对策吗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比如调PID 我发现每次调节PID的时候发送一个阶跃信号后电机的位置会从零到负的多少,而且这个值不固定,总是往回缩”啥意思?

网友A:
“可是在速度模式下电机的高速性能和抗负载性能不好,”

您说的是理论上的情况没错,但是对于一般能力的使用者而言,采用力矩模式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善。不使用电机上的速度环,只是给了使用者更大的自由度而已。着当然有提升性能的可能,但是这只是可能而已。伺服驱动器上三层闭环的工作方式,降低了响应速度,不过也同时降低了使用难度。

一定要在力矩模式下工作,那就是要调整闭环控制参数,也就是PID,来改善了。PID这个东西,个人认为,经验是最主要的。如果真的 把这个系统调出来,肯定能涨不少经验值,多半可以“LEVEL UP”

“发送一个阶跃信号后电机的位置会从零到负的多少”

不太理解,给的是什么样的阶跃信号?

楼主:
我发送的是大小为1000响应时间为500ms的阶跃信号,在PMAC主界面重新初始化以后,电动缸的位置为0,当我调节一个PID的系数(或者干脆不变)仅仅按下DO a step 就是发送一个阶跃响应测试以后,在PMAC主界面可以看到电动缸的位置变为-467.5左右了,而且随着PID的不同这个数值不一样。

在原理上阶跃信号应该是不会改变电动缸的初始位置的,上升的和下降的应该是一样的,可是调节中我发现,每次都会往回缩,要是连续调节10次左右发现电动缸的位置几乎到了-3000左右了。

同时在同一个PID的参数下,电动缸的初始位置不一样的时候得到的曲线也不同,比如,在电机为0 的时候,P=20000,D=5000,I=15000,此时我测试得到的曲线有超调,并且超调很大,测试后电动缸的位置不在0 而在-451左右,此时什么都不改变,在点击测试按钮,发现曲线非常接近阶跃的曲线,符合要求。当我把电动缸手动回零以后又超调。

怎么解决?

PID调节完是不是应该做到怎么测试电动缸的位置都不变呢?

网友A:
还是不明白给顶的阶跃是什么信号,是位置?速度?还是力矩?从后文看,好象是位置,我就先当位置来猜了。不论是什么吧,还有个500ms的时间,那么,就多半不是一个阶跃,而是正反两个信号,原则上应该回到初始状态。

至于实际上位置变成负的,应该是说明两个方向的特性(阻力)不均匀,实际的运动距离不一致。一般来说,绝对一致的系统是没有的,只是看差多少了。

不同位置不一样,也很正常,在整个行程上阻力不均匀也是太常见的情况了。如果误差比较大,那在调试的时候就要在不同的地方都试一试,找出一组在任何位置都可以接受的参数。(我曾经在一个全行程50mm的运动平台上,每隔1mm看一次响应曲线)

力矩模式的应用,是很麻烦的,还是建议采用速度模式算了。

楼主:
谢谢了,我想用速度模式,可是我的BOSS不让阿,你猜的正确,有人告诉我说我这个问题时电机对心不准确造成的, 可是我增大P到6500以后这个数小多了,甚至有时候不变了。我给的是位置信号。

楼主:
不是6500而是65000

网友C(2009-03-16):
引用 楼主:

我发送的是大小为1000响应时间为500ms的阶跃信号,在PMAC主界面重新初始化以后,电动缸的位置为0,当我调节一个PID的系数(或者干脆不变)仅仅按下DO a step 就是发送一个阶跃响应测试以后,在PMAC主界面可以看到电动缸的位置变为-467.5左右了,而且随着PID的不同这个数值不一样。

在原理上阶跃信号应该是不会改变电动缸的初始位置的,上升的和下降的应该是一样的,可是调节中我发现,每次都会往回缩,要是连续调节10次左右发现电动缸的位置几乎到了-3000左右了。

同时在同一个PID的参数下,电动缸的初始位置不一样的时候得到的曲线也不同,比如,在电机为0 的时候,P=20000,D=5000,I=15000,此时我测试得到的曲线有超调,并且超调很大,测试后电动缸的位置不在0 而在-451左右,此时什么都不改变,在点击测试按钮,发现曲线非常接近阶跃的曲线,符合要求。当我把电动缸手动回零以后又超调。

怎么解决?

PID调节完是不是应该做到怎么测试电动缸的位置都不变呢?

你做的系统和我的挺像的

项目完了吗?能加你qq请教点问题吗?我现在也在弄这样一个系统 364383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