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7-200作通讯程序

楼主(2008-04-28):
用西门子S7-200PLC 编写与变频器的自由口通讯(以丹拂斯为列)

1、首先要了解变频器的通讯协议,并且知道该协议的帧格式.

2、确定好帧格式的长度和相关位的意义。

3、在变频器上的通讯参数设置中设定好与PLC通讯的地址一般是0-36当然根据变频器自身要求来定也有0-128或更多的地址数;设定好于PLC通讯的波特率(如9600B/S等),设定好所用的通讯协议(一般变频器都有几种通讯协议如MODBUS、PROFIBUS、UUS或者生产厂家自身定义的通讯协议,一般都是开放的)

4、设定好后,就着重开始在PLC编写通讯程序。在整个编程中主要用一通讯发送指令"XMT"、“ATCH”和编写相应的中断程序,一般通过MS时间计指令来调用所编写的通讯子程序。

具编程程序:

注:此程序把后缀由.MVP改为.JPG,所以下载后要还原.

另附丹拂斯通讯说明书

网友A:
好东西!!!可是看不到图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