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调出fanuc梯形图

楼主(2008-04-28):
怎样才能调出FANUC OI梯形图

网友A:
不知道你什么意思,是在机床上看,还是传出来呢?

楼主:
对不起,补充一下:是在机床上看,但进入system的pmc画面,只有参数和诊断,没有pmclad

网友B:
通过参数设置隐藏了!

网友C:
5.3 参数设定实例
i)如果要完全禁止操作者处理梯形图。
􀁺 编程器有效(PMC-SB7:K900.1, PMC-SA1:K17.1) “NO”
􀁺 隐藏PMC 程序(PMC-SB7:K900.0, PMC-SA1:K17.0) “YES”
􀁺 编辑有效(PMC-SB7:K901.6, PMC-SA1:K18.6) “NO”
􀁺 允许PMC 停止(PMC-SB7:K902.2, PMC-SA1:K19.2) “NO”
ii)如果只允许操作者监控梯形图。
􀁺 编程器有效(PMC-SB7:K900.1, PMC-SA1:K17.1) “NO”
􀁺 隐藏PMC 程序(PMC-SB7:K900.0, PMC-SA1:K17.0) “NO”
􀁺 编辑有效(PMC-SB7:K901.6, PMC-SA1:K18.6) “NO”
􀁺 允许PMC 停止(PMC-SB7:K902.2, PMC-SA1:K19.2) “NO”
注:“NO” =0,“YES” =1

网友D:
楼上说的很正确,也很全

网友E:
这个还要看你的系统型号的!

网友F(2008-05-28):
大家觉得FANUC的SB7有没有什么觉得不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