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独立运动控制器选择

楼主(2008-04-28):
想选一款两轴独立运动控制器,用于二维木工机床控制系统,主要做木板、塑胶板截割等,用步进电机驱动,加工精度0.1mm,最高移动速度30mm/s。要求:1.可脱机独立运行。2.带直线圆弧插补。3.本机有小线段加工要求,故要求多段程序处理功能。4.价格4k左右,性能稳定。由于对运动控制器不太了解,求助各位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4K左右,独立式的,就选国货精品吧。

网友B:
这个价钱,就在国货里选吧

楼主:
楼上高人,麻烦给推荐一下,那家的比较可行?

网友C:
您这是三轴应用吧?正常的话,上面的刀还要做法向切割,对吧?

网友D:
选深圳市瑞德赛博技术有限公司

网友A:
作为独立的运动控制器,您对需要什么样的通讯接口,一般来说,有串口、USB口、以太网口的。有小线段插补要求,那么对通讯速度应该有一定的要求,您觉得什么样的接口速度能满足您的要求?

网友B:
我只接触过成都步进 现在叫乐创自动化 的MPC05

串口,圆弧直线插补 G代码编程

价格也差不多

网友E:
如果是2轴独立伺服电机运动控制器,满足楼主的要求,什么价位能拿下

网友F:
我公司有成熟产品,需要请联系lwzm88@hotmail.com

网友G:
乐创自动化有限公司的MPC05-GA独立式运动控制器可以直接处理G代码,具有微线段连续插补功能,价位也能满足你的要求。支持标准的MODBUS协议,与触摸屏或文本显示器通讯完成人机交互功能。

该产品已在涂胶设备等要求两维高速轨迹控制设备上批量应用。详细信息请查询:www.leetro.com的"产品介绍/独立式运动控制器/MPC05-GA"。

网友H:
可以考虑安川的NS600,完全可以实现两轴联动,具体资料及价格请与我联系,15801535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