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不同的DEVICENET的网络之间如何用DEVICENET通讯

楼主(2008-04-28):
现有两个工艺段(假设为工艺段1,工艺段2),每个工艺段均有独立的控制系统(所使用PLC为COMPACT L35E),各有独立的DEVICENET网络,现要求这两个工艺段间互相传送数据,而且需要用DEVICENET网络,请问如何组建这种网络?我做过两个不同的PROFIBUS网络之间通讯,要通过一个DP-COUPLER进行通讯,那么在DEVICENET网络中如何实现呢?

楼主:
实际上也可以说是两个工艺段的CPU之间通过DEVICENET网络互传数据,如何实现呢?硬件该如何配置呢?

网友A(2009-04-28):
两个不同的PROFIBUS网络之间通讯,要通过一个DP-COUPLER进行通讯

直接连接到其中一条DP总线上不行吗?

网友A:
同理,连接到同一个DEVICENET网络上。

用站间通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