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430故障分析

楼主(2008-04-28):
我厂有2台55KWM430变频器带55KW风机,其中一台启动运行就报A0502,但变频器不停,运行中A0502不停的闪。设置参数和另1台一样,电压390V。不知道是什么问题,请高手解答

网友A:
A0502.检测光耦故障!

网友B:
A0502.检测光耦故障!                  ?能说详细点吗?谢谢

楼主:
怎么没有高手详细解答呢?

网友C(2008-06-30):
430在启动时出现这种情况的概率比较高,一般没啥影响.运行一段时间,基本会正常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