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称的问题,恳请各位高手指教!

楼主(2008-04-28):
各位,我们厂子用的是余姚太平洋产的DBZ-3型称,现在我在工作中遇到这样的问题,明明给称满量程标成9.999吨,可使用了一段时间,满量程就突然变成3吨了,在下实在不明啊?还有怎么给DBZ-3型称的满量程标成10吨以上,恳请各位高手指教!谢谢!

网友A:
没用过余姚太平洋产的DBZ-3型称,不过要想标到10T,看仪表的显示位数,只有四位的话,修改小数点位置(当然分辨率降低了)。

9.999T变到3T应该是仪表本身问题,不行换一个二次表,二次表一般都是通用的(只要和称重传感器信号一致就可)

楼主:
谢谢006的回复!我没有标过10吨以上的,我是听我师父说的那种称标不了10吨以上,即使改小数点也没用,他说的是这种称是以KG作单位的,他以前试过标10吨以上,但最后没标上,我现在就想求证一下。出毛病的称我们换了一台,现在过去了4天,没换的那台还没有变3T(从9.999T变3T是两台称,而且一回是同时变得,一回是中间隔了3个小时两台先后变得).期望用过DBZ-3型称同行也能给我指教!

网友B:
现在很多公司多有免标定的称重显示表,(前提是对物料的称量精度要求不高),如果要求高的话,可以通过实物标定,或者砝码标定.我公司生产的UNI800好象没听说过你说的问题,顺便问问你用在什么场合啊,有时间我们沟通沟通.保证一次性解决.

网友B:
对了我的联系方式:15902336479

楼主:
这两台称是用在喷煤的罐上的

网友B:
请告诉我你的联系方式,我们电话沟通将使事情解决得更快

楼主:
抱歉!不是我不想留下联系方式,是因为我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工人,一些问题不是我所能解决的,你应该理解吧!再次谢谢你的回复!感谢你诚意!

网友C:
可以用我们Hardy的免砝码标定,专利技术,保证精度1/2000以上(动态),静态1/10000以上,有效解决配煤罐配煤过程中产生的振动,是仪表读数稳定准确。13585952753 汪

网友B:
技术不分职业的,大家探讨探讨,不方便可以加我QQ30949445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只要做好了,你就是好样的

楼主:
我的QQ是958266792,欢迎同行们加我,跟我探讨问题!

网友E(2009-12-12):
哥们是哪里的?我也是搞仪表的,最基层的。呵呵……

你说的这种情况估计现在你已经明白了。毕竟到现在你也是老师傅了。最大量程还得看传感器的量程是多大。10T估计是超出了传感器的最大限吧。我的QQ 是523118437.有兴趣的话可以加我。大家相互交流工作心得。对自己也是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