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FX2N和欧姆龙CP1H如何通讯

楼主(2008-04-28):
我们正在做两台机器的软连接,需要用到FX2N 与 CP1H 通讯,请教各位大侠如何编辑程序,谢谢!急! RFDXZ·163。COM

5:30am

网友:
建议再去PLC论坛三菱或是欧姆龙专区去问问哈

网友A:
三菱的协议比较公开

你可以用CP1H的com口来读三菱的数据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