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电系统“治未病”

楼主(2008-04-28):
《黄帝内经》:“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供电系统故障及事故基本上是绝缘弱化后受过电压的冲击造成,过电压是系统最大的杀手。
中性点虚拟接地装置主动式彻底消除过电压产生的根源,阻止过电压的形成。一方面,防止过电压冲击系统绝缘,预防系统因过电压冲击而绝缘老化;另一方面,防止过电压冲击老化的绝缘发生故障,大幅降低系统发生故障的概率;再者,故障发生时消除故障,保障系统安全运行。
正如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所说“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中性点虚拟接地装置正是消除了过电压产生的根源,防患于未然,既治标又治本,克服了目前保护只治标不治本的缺陷。
系统安装中性点虚拟接地装置,就如元代著名医学家朱丹溪所说“未病而先治,所以明摄生之理。长如是则思患而预防之者,何患之有哉?”

楼主:
中性点虚拟接地装置主要功能:
1、拒绝系统谐振及其过电压,系统设计时无需考虑参数匹配。
在供电系统设计时,系统中感性元件的阻抗容易计算,但系统对地容抗很难计算,这主要是设备安装的位置、线路敷设的路径及高度、海拔高度、气候环境、空气的湿度、环境污染程度等都影响着系统对地的电容值。设计时计算参数匹配合理,而现场实际参数匹配不合理。
系统参数匹配不合理的情况如:零序阻抗与正序阻抗的比值在(-1)~(-20)之间;系统固有频率接近基频或某次谐波频率;系统对地电容容抗与电压互感器励磁电抗之比大于0.01;负载变压器绕组感抗与线路对地等效容抗满足一定关系等。
参数匹配不合理的系统,当受到某种“激励”(如操作、故障、雷击等)时,系统往往就会发生谐振,过电压倍数很高造成事故。
虚拟接地吸收泄放“激励”和谐振的能量,从源头上消除其影响,防止产生过电压,因此设计上可以不考虑系统参数匹配问题。
2、拒绝电压互感器铁磁谐振过电压
电压互感器发生谐振时,虚拟接地吸收泄放谐振能量,从源头消除谐振过电压,三相电压很快恢复到正常电压水平,不仅保护了系统的绝缘安全,防止了谐振过电压对系统绝缘的危害,同时保证电压互感器的特性永远处于线性区域,呈高感抗,保障谐振不会发展,具有小电阻、高阻接地的优点。
3、实现瞬间故障(架空线路、电缆接头)消弧
一方面接地燃弧期间,虚拟接地吸收了接地激发的能量,大幅度降低接地振荡过程,降低暂态过程对系统的危害;另一方面虚拟接地快速消耗弧光熄灭时刻对地电容储存的电荷,降低故障点弧道对地电压恢复的速度,有利于弧道绝缘介质绝缘强度的恢复,使弧道绝缘强度恢复速度大于对地电压的恢复速度,同时虚拟接地使故障点对地电压接近相电压(没有虚拟接地时故障点对地电压恢复最大值为2倍相电压),因此故障点不会再次击穿,从而实现消弧。
电缆线路很多单相弧光接地发生在电缆接头部位,也是瞬间故障。
4、电缆线路弧光接地过电压的抑制
当有虚拟接地装置时,由于虚拟接地装置吸收泄放了故障点击穿激发的能量,大幅度降低燃弧期间过渡过程,使暂态过电压小于2.5倍;弧光熄灭时,虚拟接地快速消耗弧光熄灭时刻对地电容储存的电荷,降低对地电压的恢复速度,消除了对地电容储存电荷的影响,使燃弧次数减少一半,对于故障点再次击穿电压小于线电压的故障虽然不能消弧,但由于虚拟接地装置吸收泄放了故障点燃弧熄弧激发的能量,可以抑制过电压倍数在2.5以内,燃弧次数减少一半,且大幅度降低燃弧时的过渡过程。
由于过电压倍数较低,可延时切除或快速切除故障,满足各种用户不同的运行要求,具有极大的灵活性。
5、雷击过电压的抑制
三相组合式过电压保护器限制雷击过电压4.0倍以下。
雷击发生后氧化锌过电压保护器的1mA参考电压在2.3倍左右,其对应的电荷储存在系统对地电容上,其能量被虚拟接地吸收泄放,防止了其与相电压叠加产生的工频过电压危害系统绝缘。
6、拒绝断线谐振过电压
电网中出现断线谐振过电压时,可发生系统中性点位移、负载变压器相序反转、绕组电流急剧增加、铁芯发出响声、导线发出电晕声等现象。在严重情况下,会使绝缘闪烙,避雷器爆炸,甚至损坏电力设备。虚拟接地吸收泄放因断线产生的“激励”能量,使断线根本无法引发断线谐振。
7、防止发电机投切过电压
发电机并网不可能是完全意义上的“同期”,以及切除发电机,必然给系统带来冲击,尤其是小系统。虚拟接地吸收泄放这种冲击产生的能量,消除其产生的影响。
8、其他过电压的抑制
●合空母线
●投切空线路
●投切电容器
●投切空载变压器
●投切电机
●投切电抗器
●系统扰动
●突然甩负荷
等等都会“激发”能量,虚拟接地主动吸收泄放“激发”的能量,从根本上防止过电压的产生。
9、抑制零序谐波,降低零序谐波对变压器的影响,减小变压器噪声及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