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增加《造船版块》

楼主(2008-04-28):
建议增加《造船版块》

理由如下:

FPSO即Float Production Storage and Offloading,中文是海上浮式生产储油船。FPSO是对开采的石油进行油气分离、处理含油污水、动力发电、供热、原油产品的储存和运输,集人员居住与生产指挥系统于一体的综合性的大型海上石油生产基地。与其他形式石油生产平台相比,FPSO具有抗风浪能力强、适应水深范围广、储/卸油能力大,以及可转移、重复使用的优点,广泛适合于远离海岸的深海、浅海海域及边际油田的开发,目前,已成为海上油气田开发的主流生产方式。

FPSO始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它具有两个特点:一是体型庞大,船体一般从5~30万吨,一艘30万吨的FPSO甲板面积相当于3个足球场。二是功能较多,FPSO集合了各种油田设施,对油气水实施分离处理和原油储存,故被称为“海上工厂”、“油田心脏”。FPSO主要由船体、负责油气生产处理的上部模块和水下单点系泊系统三部分组成,一般适用于20~2000米不同水深和各种环境的海况,通过固定式单点或悬链式单点系泊系统固定在海上,可随风、浪和水流的作用进行360度全方位的自由旋转,规避风浪带来的破坏力。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第708研究所(以下简称708所)是我国进行FPSO设计的主要单位,建造FPSO的主要造船厂有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上海沪东船厂,上海江南造船厂,大连新船重工船厂等。目前,FPSO的自主化程度已经很高,压力容器、泵类、吊机、空压机、锅炉、应急/备用发电机、污水处理设备、消防救生设备、高低压盘、电缆、普通仪表、单点主体部分,已经全部实现自主化,主发电机、大型流量计、中央控制系统设备、惰气发生器、单点关键部件等仍依靠进口。

我国第一艘FPSO—52000吨“渤海友谊”号由708所设计、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建造,于1989年7月完工并投入海上油田生产。上海外高桥造船有限公司建造的30万吨级FPSO“海洋石油117号”,是我国承接吨位最大,造价最高,技术最新的FPSO,造价2.4亿美元,日加工原油19万桶、储油量200万桶。目前,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FPSO制造与应用国,所拥有的FPSO数量与总吨位均居世界首位。

网友A:
中国造船业的发展现状及前景展望
2006-9-28 网友评论 9 条 点击进入论坛
内容摘要: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极大地刺激了国内外航运和造船市场,中国各大船厂在生产和经营方面都呈现出一片喜人景象:手持订单可观,生产任务饱满。但是,现实中也存在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本文主要针对造船不利因素分4个方面进行分析:(一)船用钢材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钢材产量虽然有所提高,但还是远远满足不了造船企业的要求;(二)对以美元为结算货币的船舶制造业来说,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打击无疑是十分沉重的。而各大船厂如何应对人民币不断升值的趋势也成为造船业新的课题;(三)设计能力和国内配套能力低下已经严重制约我国造船业的发展,成为我们赶超日韩的绊脚石;(四)国内船厂管理水平较差,在造船周期、工时费用等方面与日韩的差距明显。同时,本文也对中国造船业的前景进行了展望。我们的前景有喜有忧,有机遇也有挑战,共分5个方面进行展望:(一)产能过剩的问题,在高峰期进行扩张,会不会给将来潜在的恶性竞争留下隐患?(二)船价的高位还会坚持多久?船价的回落是必然的,但回落的方式是急风骤雨型还是降落伞型的,让我们拭目以待;(三)除了日韩,还有谁可能是我们的竞争对手?本文看好越南造船业的发展潜力,他们将有可能成为我们新的竞争对手;(四)人才竞争。未来10年内日韩会不会到中国来争夺造船人才,引发继从一些老牌船厂向新兴船厂分流后的又一次分流高潮?在这方面,很多老牌船厂都饱受人才流失的切肤之痛,如何预防这种流失,是非常值得探讨的。(五)自然灾害带给人们的是沉重的苦难,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又是好事。灾后重建工作给中国造船业的发展提供了契机,就看谁有本事抓住了。在结束语中,本文对中国成为世界第一造船大国充满了信心,但第一不是凭空喊出来的,需要每个造船人付出智慧和汗水。

近两年来,中国造船业已全面步入造船的黄金季节。2003年以来,全球新船订造异常活跃,新船订单量大幅增长。全年在船完工量突破850万载重吨,占世界造船市场份额达到15%以上。2004年,中国的造船完工量和手持订单量均达历史最好水平。海关统计,2004年我国船舶出口31.58亿美元,同比增长4.5%;新船承接方面也是全线飘红,截止2004年底,我国手持出口船舶订单2873万载重吨,合同交船期延续到2009年。其中,中船重工集团公司累计承接30万吨超级油船15艘、11万吨成品油船32艘、4250箱集装箱船29艘、17.4万吨新型双壳散货船8艘,其中70%以上为出口船。出口船舶完工量达561万载重吨,出口金额高达31.6亿美元;订单超过1700万载重吨。各大船厂在未来3年的生产任务基本已经排满。
出现这种喜人的局面,主要得益于两个因素:一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整个船舶市场节节攀高,出现了空前旺盛的势头。在世界经济好转的大环境刺激下,全球航运市场在经历低迷、徘徊后,复苏势头迅猛,带来了难以阻挡的增长。目前的商船运力远远无法满足市场需求,需要更多的新造船来注入新鲜血液;而运价指数的节节攀升,也使船东对新造船的投资充满信心;二是很多老龄船到了报废的年限,也需要新造船来进行有益的补充。通常船的使用年限在15年左右,这两年即将报废船舶相对集中。有关专家断言,此番国际船舶市场繁荣景象在今后的二、三十年内恐怕也难得一见。鉴于这种形势,新老船厂纷纷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兴建或扩大船坞,提高吊装能力,更新船厂设施,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但是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利于造船业发展的因素。
一、造船业发展的不利因素
(一)钢材的价格一直居高不下
进入2005年,尽管价格一度回落,但仍在较高的水平上徘徊。造船行业是用钢大户,船用钢板在造船成本中所占的比例高达60%以上。可以说,钢材的价格对船厂的利润有着非常直接的影响。2004年,钢材的价格几乎翻了一番。很多船厂尽管收入有所增加,但几乎没有利润可言,有的甚至出现亏损。据有关部门的统计,钢铁行业的利润高达791亿元,而造船行业的仅有5.4亿元,二者之间的比例关系为791:5.4 ,差距极为悬殊。由此可见,不能只看到船价上涨了就断定造船的日子好过了,因为相对于钢材价格的一路飙升,船价的增长只相当于温度计的缓慢上升,而且船厂还在为前几年签下的低价订单埋单。
对于国内船用钢材价格高稳,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前两年,中国造船产量从410万吨一下子多达到855万吨,产量翻了一倍,用钢量也随之猛增。 而同期韩、日钢铁企业却减少了对中国的船用钢材出口。虽然我国国内钢铁企业船用钢材生产能力已有较大幅度的提高,但仍不能完全满足需求,再加上它还要取决于澳大利亚、巴西和印度等主要铁矿石出口国的价格走势。这样,市场价格整体上扬导致船用钢材价格连年大幅上涨就不足为奇了。

(二)对出口比重较大的船舶制造业而言,人民币升值带来的负面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从2005年7月21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从而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这一天晚7时,美元兑人民币的交易价格调整为1美元兑8.11元人民币,作为次日银行间外汇市场上外汇指定银行之间的交易中间价。
目前国内造船企业手持订单(包括出口船舶和内销远洋船)大都是以美元计价的。人民币升值将会使这些订单变成“烫手的山芋”,因为如果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比接单时升值1元,那么造船企业交船结算时每1美元就会损失1元人民币。据中船重工经济研究中心测算,按目前我国船舶工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水平计算,人民币每升值1%,整个造船行业的利润下降10.81亿元,升值2%给造船业造成的直接损失是21.26亿元,这对本身盈利能力就很低的船舶工业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在这方面,韩元的升值就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2004年,韩元相对于美元升值了15.2%。其结果就是直接影响到船厂的赢利能力,尽管收入大幅度增长,但经营业绩欠佳,甚至亏损。相对于韩国船厂,我们的抗打击能力更弱,因为我们的管理水平和生产效率更低。
有专家指出,人民币升值2%仅仅是我国汇率改革的开始。从未来来看,人民币汇率的确定将更依赖市场因素。也就是说,人民币继续升值的可能性还很大。如果人民币升值达到5%,我国船舶工业就将出现全行业亏损。所以,造船企业应在关注目前困难的同时。还应把眼光放长远些,着眼于未来,抓紧人民币升值的缓冲期,从降本增效,加强内部成本控制入手,进而提高自身竞争力上下功夫,以应对可能到来的下一次升值。

(三)国内船厂的开发设计能力和国产设备配套能力不足已经成为严重制约中国造船业发展的瓶颈
有专家把工业设计产业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生产型的工业设计、营销型的工业设计和策略型的工业设计。我们的船舶开发设计水平勉强可以归纳到第二阶段,有的甚至还停留在生产型设计阶段。我们在高科技、高附加值船型的开发和设计方面,专业人员短缺,储备严重不足,还无法打开市场,把蛋糕做大。这一点从高科技、高附加值船的年产量就可以看出,日韩共占70%的份额,而我国仅为14%。
配套设备国产化在业内的呼声一直很高,但雷声大,雨点小,国内配套能力仍然很低,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仅为40%左右,而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日本是95%,韩国是85%。而德国、挪威等国的船用设备生产除了满足本国需要还可以大量出口。造船业是微利行业,主要作为龙头企业起到拉动内需的作用,盘活国内机电产品的生产厂家,共同发展。但我们在这方面却收效甚微。

(四)国内船厂的“内功”修炼火候还有待进一步提高
这里所指的“内功”就是船厂的管理水平。在武侠小说中,最终成为一代宗师或绝顶高手的人,无一不是内功深湛之辈。船厂也不例外。要想在世界造船界内称雄称霸,必须苦练内功,才能御强敌于千里之外。
但是,我们在这方面跟日韩的差距十分明显。尽管我们建造的船舶质量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在设计、生产效率、产业结构、综合管理水平、建造周期及服务等方面却不可同日而语。我们的基本设计和生产设计之间协调性差;计划不切实际,总是没有变化快;生产过程中浪费现象严重;分包商队伍人员不稳定,熟练技工相对缺乏;项目管理水平低,生产协调性差,效率低,建造周期长;缺乏服务意识,服务水平低,特别是售后服务跟不上船东的要求,等等。

1、造船周期的差距
造船周期长短是反映造船企业的生产能力、科技开发、设备设施以及管理水平的综合指标。造船周期过长,势必导致工时增多,工时费用上升;贷款周期长,资金周转缓慢,银行利息增加;船台、船坞、码头、吊运费等专用设施费用上涨;能源、动力消耗增大。造船企业若能缩短船台周期一个月, 人工、动能和制造等生产管理和专项费用就可降低400万元以上。日本、韩国造船企业设备比较先进,近几年通过加强生产管理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和改善,不断缩短造船周期。日本建造一艘十五万吨级原油轮的周期从开工到交船只需8~10个月左右。而我国北方某造船企业从开工到交船则要16~18个月左右。韩国大宇重工的巨济船厂在过去五年里造船坞内周期压缩50%,其一号巨型造船坞达到每2个月开一次坞门,每次出坞3艘船。2000年仅该船坞就建成18艘船,165万载重吨(包括VLCC油船2艘,15万吨级SUEZMAX原油轮3艘,10万吨级原油轮2艘, 4~7万吨级集装箱船7艘)。而我国北方某造船企业30万吨级船坞,进坞周期平均为6个月,每次出坞2~3艘船,年产量为4~6艘船,平均50万载重吨左右,可见差距之大。

2、工时费用的差距
虽然目前我国造船企业的工时单价较低,但造船工时消耗总量却远远高于日、韩,而且工时单价呈不断上升趋势。以AFRAMAX型成品油船建造工时来衡量,日本造船企业只需16~18万工时,加上30%的外协工时,实际为20~22万工时左右;韩国造船企业为23万工时左右,而同比我国北方某造船企业所需工时为日、韩的5~6倍以上。因此,我国造船企业工时单价和工资费用低的优势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更值得注意的事,日本、韩国、西欧造船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正以平均每年5~8%的速度增长,而我国造船企业的实际压缩工时速度和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仍然很慢,因此就更需要采取措施,降低工时费用。
只有管理水平上去了,生产效率才能提高,船厂的效益才能增加。目前,在世界造船市场上,日本船厂的建造效率最高,韩国紧随其后,是日本的70%左右,而我们的生产效率只是韩国的一半,差距非常明显。因此,要赶超日韩、早日成为世界造船大国,就必须在“内功”修炼上狠下功夫,开源节流,杜绝浪费,然后立于不败之地。

二、中国造船业的前景展望
未来10到20年对中国造船业而言,机遇和挑战并存。
(一)产能过剩
根据欧洲造船工业会(CESA)公布的未来世界新船需求的预测结果, 2010年世界新船建造能力将达到3120万修正总吨, 而同年世界年平均新船需求只有2400万修正总吨。CESA认为,今后数年之内世界船舶市场将会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
中国船厂就要面临这样的问题。
中国船舶行业协会会长王荣生曾提到,中国造船业做大必须做强,做强才能做大。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一点是不容置疑的。
但是,做大的介入时机的选择却值得商榷。通常情况下,选择在造船上升期进行扩张更有利于做强做大,但现在是高峰期,新老船厂一窝蜂似的兴建船坞,扩大造船能力,如此大干快上,匆促上马的局面很容易造成生产能力过剩。谁都难免担心,一旦造船行业不景气,跌入低谷,国内各家船厂为了抢占市场,维持生计,会不会为将来潜在的恶性竞争种下祸胎?

(二)船价回落
船价的回落是必然的,是市场规律使然。其实,从今年6月中旬开始,越来越多的船东持观望态度,引而不发,船价已经回落,但感兴趣的不多。不过,由于各大船厂手持订单充足等原因,船价暂时还不会大幅度下滑。
未来船价继续下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毕竟从2003年下半年到现在,船舶市场已经火爆了那么久,船价也一路上扬。从市场调节的角度讲,船舶市场也到了该降温的时候了,与其相应的,船价也有可能进一步下调。不管船价短期内维持原价位也好,还是略微下调也罢,至少船价的波动给了造船企业一个信号——未来的船舶市场存在一定的变数,国际船舶市场竞争将愈演愈烈,市场对造船企业的成本压力也将不断增加。
价格正是我们的优势所在,也是同日韩竞争赖以取胜的法宝。对同一型号的船舶而言,我们的报价要比他们便宜200~300万美元。这种优势主要得益于我国低廉的劳动力成本。船价回落后如何保持所占的市场份额并获取利润,这也给中国船厂提出了新的课题。

(三)竞争对手
在未来20年,中日韩将继续上演新版的“三国演义”。谁占上风尚未可知。
由于造船企业在技术、设备、信息、资源及营销等方面日趋同质化,世界造船业现已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技术不再占主导地位,价格因素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样,发展中国家的造船业依靠价格优势将获得更多的市场份额。
越南将成为造船新宠。目前,越南造船业已经开始崭露头角,越来越受到船东的注意和重视。有的欧洲船东已着手开发这块市场,所下的订单也是大手笔。如英国船东GRAIG投资公司就融资3.255亿建造15艘货船。同时,越南船舶工业公司造船融资方式也非常灵活,与我国单一贷款造船方式相比,有着诸多无法比拟的优势。如为建造上述船舶,发行债券,共融资1900万美元。
他们正在以更低廉的价格攫取本应属于我们的市场份额。尽管现在还不成气候,但其发展趋势绝对不容小觑。假以时日,他们将是我们强有力的竞争对手。我们能不能在这场竞争中取胜,关键取决于我们能不能在价格优势丧失殆尽之前破茧而出,实现质的飞跃,从此与日韩并驾齐驱。

(四)人才竞争
就像葛优在《天下无贼》中所说的那句台词:21世纪什么最贵?人才!未来造船的竞争也主要是人才的竞争。目前,国内一些老牌船厂都面临着人才流失的问题。这些船厂因为摊子大、包袱重、体制僵化等原因无法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即尊重人才、重视文化。虽然也想一掷千金留住宝贵的人才,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手下爱将被新兴船厂或企业重金挖走。
未来几年,在员工方面,日韩都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熟练技工的数量严重短缺。大批老年熟练工人陆续到了退休年龄,由于人口老龄化严重,新员工的数量也在减少,大部分工作靠临时工来完成。在这种青黄不接的情况下,想要维持自己的造船大国地位,势必将目光投向中国,与中国各大船厂展开人才的争夺。10年后中国造船人才再次分流将在所难免。狼来了,我们怎么办?是让自己跑得更快,还是大家联手,与狼放手一博?

(五)自然灾害带来的发展契机
船舶需求和价格的阶段性起伏受政治、经济、军事、金融及自然灾害等因素的影响非常大。特别是近几年来,自然灾害频仍,给世界各国人民带来许多深重的痛苦和灾难。但在另一方面,也给中国造船业乃至世界造船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像美国无法避免的飓风季节每年给海洋工程设施造成的不同程度的破坏,其重建工作中商机无限,潜力无限。掌握机会,拿下那些海洋工程项目的那些船厂,在未来几年内无疑会成为最大的赢家。
纵观世界造船业近百年来的发展史,第一个造船王国是英国;接着,世界造船中心从欧洲转移到亚洲,成就了日本。有人预测,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发生第三次转移,造船的未来在中国。
中国造船业也确实面临着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果我们能抓住这个机会迎头赶上,依靠每个造船人的智慧和汗水,利用20~30年的时间,一举登上世界第一造船强国的宝座将会梦想成真。

网友A:
中国造船业:剑指世界第一

   2007年07月06日

  中国第一部船舶生产企业的行业准入标准——《船舶生产企业生产条件基本要求及评价方法》,首次对全国船舶生产企业的基本生产条件要求进行统一规范。国防科工委官员称,此举将对中国提高船舶建造质量、保障航运生产安全、促进船舶工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令世界船舶制造商刮目相看的中国造船产量,已连续12年位居世界第三了。而近几年随着我国船舶工业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和竞争实力明显提高,其锐不可挡的发展势头, 显然不光是坐三望二的态势了。专家预测,中国造船业直取世界第一将为期不远了。

总量增长势不可挡
  统计显示,在衡量国际船舶工业实力的造船完工量、新承接船舶订单、手持船舶订单这三大指标中,2006年,我国船舶工业有两项已超过日本。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去年的利润率也超出韩国现代集团近4个百分点,位居世界造船集团之首。而且,今年一季度,我国船舶工业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态势。据国防科工委船舶行业管理办公室统计,全国造船完工量26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8%;新承接船舶订单1012万载重吨,同比增长36%;手持船舶订单7624万载重吨,同比增长71%。

  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我国三大骨干造船基地上海长兴、广州龙穴、青岛海西湾已开始批量接单,我国造船企业承接订单的能力大幅提升。随着“高技术船舶科研计划”的实施,我国船舶工业大力推进船型创新,实施品牌战略,将使我国船舶产品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不断提高。在造船完工量直线上升的同时,各种资本亦在不断涌入。种种迹象表明,中国造船业已进入广受资本热追的时代。按照国家《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十一五”期内,我国将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船用设备专业化生产企业,本土生产的船用设备平均装船率要达到60%以上,我国船舶配套瓶颈现象将大大缓解。

  据中国船舶工业协会副秘书长聂丽娟分析,中国具备超过日、韩成为全球最大的造船中心的客观条件,尤其是船舶市场和造船成本,这是日、韩不可比拟的优势。

  近几年,中国外贸进出口量持续扩大,而国内三大主力海运公司因船队现有规模所限,不能满足中国外贸进出口海运货物量的需要,海运公司需要订造大量新船。

  其中,对油船的需求仅30万载重吨级至少需要新增30艘以上,对LNG运输船的需求量也在25艘以上;另外,未来几年,中国的海运公司至少需要100艘集装箱船和更多的20万吨以上的干散货船。

  在市场竞争力上,中国最大的优势在于成本低廉。由于劳动成本、船用钢材、船舶配套、造船效率、造船技术等是国际关注的主要方面。其中,劳动成本竞争力居第一位,而劳动成本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单位劳动成本和生产效率。

  据上海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资料显示,中国造船单位劳动成本为3880.8美元/人年,而日本是中国9.33倍,韩国是中国4.3倍。

  在船舶钢材方面,中国船用钢板价格平均在400美元/吨左右,从2005年起国内供应充足;日本比中国稍高,平均每吨高出120美元,从2004年起,日本国内供应开始短缺;韩国是船用钢材最大的消耗国,平均每吨价格比中国高出220美元。

金融资本倾情热追
  中国造船的高速发展引起了国际著名投资机构的关注,中国造船业的投资机会显著,原因在于中国和韩国将成为下一个时期世界造船业的中心。其理由是:1996年至今,中国船厂承接的船舶订单年复合增长率达到21.9%,远超同期世界船舶订单7.2%的年复合增长率。同时,中国船厂分散的布局也将为投资创造更多机会。

  作为中国大中型船舶企业最大、最坚定的支持者,中国进出口银行多年来将船舶融资作为业务重点,采取提供出口信贷、开具保函等多种金融手段支持船舶出口。该行从2000年开始为船东提供出口买方信贷,去年又推出了船舶融资进口信贷。据悉,中国进出口银行开立的还款保函和履约保函被国内外的船东和银行广泛接受,这对中国船厂承揽国外船舶订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备受瞩目的沪深股市,造船类股票涨势迅猛。中船集团公司旗下的广船国际和同样是中船集团公司旗下的沪东重机,表现突出,排名急剧上升,受到股民的追捧。各地证券分析师也继续看好造船类上市公司。

  在长江口、珠江口、环渤海湾三大造船基地的建设中,来自国内外的资本表现活跃,民间资本也十分积极,一些资本雄厚的企业也以收购等方式进入造船业。除国资银行提供信贷外,韩国、日本的造船企业也成为投资中国的主力军,新加坡等地的资本对投资中国造船业也充满热情。我国香港地区的资本也对内地造船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

  英国克拉克松研究公司的调查显示,包括三星重工、大宇造船海洋工程公司、现代重工在内的韩国主要造船企业都在中国建有工厂,总投资超过80亿元,计划投资金额将达到170亿-200亿元。日本川崎重工株式会社与中远集团合资兴建了南通中远川崎公司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实现了巨大的回报。现阶段,该公司正在进行二期工程建设。日本常石集团以独资的方式在浙江舟山投入10亿元,兴建了一家中等规模的造船厂。作为我国东南地区投资规模最大的造船项目之一——泉州船舶工业公司的主要投资方是主营石化业的新加坡泰山集团。其造船项目一期计划总投资为35亿元。

  香港远航集团公司与中船集团公司所属广州船舶工业公司和文船公司合资组建了广州中船远航文冲船舶工程有限公司。该公司在龙穴造船基地投资建设的修船项目已开工,一期工程计划投资8亿元。香港万邦集团则与浙江永跃海运集团合资兴建舟山万邦永跃船舶修造有限公司,总投资为6亿多元。去年表现最抢眼的是国内民营钢铁巨头建龙集团从舟山市政府手中购得浙江省最具规模的扬帆船舶集团有限公司。

  以上各路资本看好造船加大投入的种种迹象表明,经过多年的创新发展,我国船舶工业已具备了超强的利润增长基础,成为国内外资本逐利的新战场,开始进入资本热追时代,为冲击世界第一的目标进一步增添了实力。

配套产业奋力起飞
  中国船舶配套业,经过自80年代以来的发展,跟踪国际著名厂商的品牌与技术,通过引进许可证贸易和自主研发相结合的道路,目前已拥有一批具有良好品牌、信誉和售后服务优势的企业,其产品维持着较好的出口装船率。但在高附加值船舶方面,全船机电设备价格占全船价值比例为35%-45%,目前采用国外设备的约占全船机电设备价值的比例为60%,采用中国本土化设备占40%;在常船舶方面,全船机电设备价格比例为30%-35%,目前采用国外设备占全船机电设备价格的30%-45%,中国本土化设备占70%-55%。

  去年8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船舶工业中长期发展规划》。按照这个规划,“十一五”期内,我国将形成一批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船用设备专业化生产企业,本土生产的船用设备平均装船率达到60%以上,我国船舶配套瓶颈现象将大大缓解。今年,部分地区正在采取有效的举措促进中国船舶配套业的发展。如:有选择地引进国外技术和知名厂商、中外合作双赢发展;适应新的市场发展需求,加快推进国有配套企业的体制改革、机制创新和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发展多种形式的中外合作、中外合资企业,有条件的产品,向世界船舶配套制造基地发展等等。船舶配套企业也正在扩大生产规模,积极研制自有知识产权的品牌,提高售后服务能力和范围,提高工艺技术和竞争力,努力改变装船境况。

  目前,在高附加值、大型化船舶配套上,中国国产设备柴油机、发电机组、螺旋浆、安全救生系统、电气系统、电源、警报系统、照明系统、锚泊、甲板机械等船用配套设备等,已能满足装船使用需要,发展潜力较大,产品技术水平总体上达到国外当代同类产品水平。例如,大连承造5艘出口伊朗的VLCC,其装船率第1艘时30%,第5艘时则高达80%以上,主机柴油发电机组、锚机、救生艇起卸机、锚链、螺旋桨、泵、阀门等配套产品可以自己制造;江苏新世纪承造7万DWT油轮本土化船用装船率高于全国其他厂,已达到7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