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问题

楼主(2008-04-28):
某交流接触器采用直流线圈作为软起动的切换回路,而主回路却采用交流线圈,这是为什么??/?

网友A:
不管支流还是交流只要能起到用接触器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目的就成.目前市场上有这种接触器.但是它的用途要考虑的范围也广

网友B:
有的行车就是用的DC36V接触器控制AC380V的电源。很正常啊!!!!

网友C:
接触器的线圈工作电流怎么计算啊

网友D:
控制回路和操作回路用两个电源.

网友E:
估计还是楼上说的正确!

网友F(2008-10-10):
FS/E 防晃电接触器 www.mybchina.cn 孙先生 QQ329410197

网友G:
控制回路用直流控制可靠性会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