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直流电源+电位器能代替直流电机调速器吗?

楼主(2008-04-28):
请问直流电源+电位器能代替直流电机调速器吗?

网友A:
可以啊,不过不能低于直流接触器的额定电压

网友B:
不太好,单靠电位器的降压,电流一定不会大,如果加大电位器的功率,对于能耗来讲也是不和算的。所以直流调速一般没有用电位器直接降压的。

网友C:
楼上的说的有道理

网友D:
2楼说的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