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802D出003000报警

楼主(2008-04-28):
西门子802D出003000报警,该怎么查?请指教

网友A:
查一下PLC程序,看是那个输入造成的。

楼主:
干活的人说,是在中途时,机器就自动停机的.

网友B:
紧停报警,看有没有其他报警。其他什么都没有的话,可能紧停开关断线了

网友C:
急停报警

有可能电机过载跳闸了

楼主:
已经查出了问题,是电源模块出故障,内有两块PCB,上面的一片是用来产生母线电压的.由3片BSM25DG120DN2E43224和少许的外围元件构成,但是有一片BSM25DG120DN2E43224的P+引脚与PCB虚焊,起弧打火,将功率模块内部烧黑,C-E击穿,将控制G-E的SIE20034,A4514V都打坏.现在已将该PCB修复,上机通电,没有再出现3000的代码.            用了近20个小时,出了个新的问题,要是让机器在中途停机,就会报21612,按RESET也不能清除.但是在将机器切断电源重开,一切正常,没有报21612,不只又是哪出了问题

网友C:
楼主真细心,还回来回复解决情况

呵呵 21612是什么,记不得了?

网友D(2008-08-08):
查一下PLC程序,802D可直接看。

网友E:
可能还是在电源模块上的问题,你看看出现报警时,电源模块上的就绪接口是否有断开的,再有是不是有直流母线过电压或是过回生的报警产生,再有根据你的表叙,你的模块好像是功率比较大的那种,那种模块取消了大功率回生电阻,而采用IGBT(BSM25DG120DN2E43224)将电机制动或是超速时产生的过高回生电压在回馈到电网里去,所以楼主可能在维修模块时这个功能没有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