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购买PLC

楼主(2008-04-28):
请问:采购PLC S300时,有没有一个标准配置呀,还是必须提供:什么CPU、多少DO DI AI等,谢谢

网友A:
老大,你说的什么啊,

当然要说清楚了阿,不然怎么搞阿,就和买汽车一样,你想买什么型号的阿等等参数,要提供阿

楼主:
我这么菜怎么好意思做老大呢,,,谢谢,,,我以为会有个标准配置,,,在那上面改就行,谢谢

网友B:
想想你需要什么,当然cpu和电源是必须的,然后根据你的需要的实际点选择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