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杂谈

楼主(2008-04-28):
(一) 机床的技术经济指标

用来制造机器零件的设备通称为金属切削机床,简称机床。

机床本身质量的优劣,直接影响所造机器的质量。衡量一台机床的质量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要求工艺性好,系列化、通用化、标准化程度高,结构简单,重量轻,工作可靠,生产率高等。具体指标如下:

1. 工艺的可能性

工艺的可能性是指机床适应不同生产要求的能力。通用机床可以完成一定尺寸范围内各种零件多工序加工,工艺的可能性较宽,因而结构相对复杂,适应于单件小批生产。专用机床只能完成一个或几个零件的特定工序,其工艺的可能性较窄,适用于大批量生产,可以提高生产率,保证加工质量,简化机床结构,降低机床成本。

2. 加工精度和表面粗糙度

要保证被加工零件的精度和表面粗糙度,机床本身必须具备一定的几何精度、运动精度、传动精度和动态精度。

(1)几何精度、运动精度、传动精度属于静态精度

几何精度是指机床在不运转时部件间相互位置精度和主要零件的形状精度、位置精度。机床的几何精度对加工精度有重要的影响,因此是评定机床精度的主要指标。

运动精度是指机床在以工作速度运转时主要零部件的几何位置精度,几何位置的变化量越大,运动精度越低。

传动精度是指机床传动链各末端执行件之间运动的协调性和均匀性。

(2)以上三种精度指标都是在空载条件下检测的,为全面反映机床的性能,必须要求机床有一定的动态精度和温升作用下主要零部件的形状、位置精度。影响动态精度的主要因素有机床的刚度、抗振性和热变形等。

机床的刚度指机床在外力作用下抵抗变形的能力,机床的刚度越大,动态精度越高。机床的刚度包括机床构件本身的刚度和构件之间的接触刚度。机床构件本身的刚度主要取决于构件本身的材料性质、截面形状、大小等。构件之间的接触刚度不仅与接触材料、接触面的几何尺寸和硬度有关,而且还与接触面的表面粗糙度、几何精度、加工方法、接触面介质、预压力等因素有关。

机床上出现的振动,可分为受迫振动和自激增动。自激振动是在不受任何外力、激振力干扰的情况下,由切削过程内部产生的持续振动。在激振力的持续作用下,系统被迫引起的振动为受迫振动。

机床的抗震性和机床的刚度、阻尼特性、固有频率有关。

由于机床的各个零部件热膨胀系数不同,因而造成了机床各部分不同的变形和相对位移,这种现象叫机床的热变形。由于热变形而产生的误差最大可占全部误差的70%。

对于机床的动态精度,目前尚无统一标准,主要通过切削加工典型零件所达到的精度间接的对机床动态精度作出综合的评价。

3. 生产率

同学们一般了解即可。

4. 系列化、通用化、标准化程度

机床的系列化、通用化、标准化是密切联系的,品种系列化是部件通用化和零件标准化的基础,而部件的通用化和零件的标准化又促进和推动品种系列化工作。

5. 机床的寿命

机床结构的可靠性和耐磨性是衡量机床寿命的主要指标。

(二) 机床的运动与传动

1. 机床的运动

根据在切削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来区分,切削运动分为主运动和进给运动。

主运动:是形成机床切削速度或消耗主要动力的工作运动。

进给运动:是使工件的多余材料不断被去除的工作运动。

切削过程中主运动只有一个,进给运动可以多于一个。主运动和进给运动可由刀具或工件分别完成,也可由刀具单独完成。机床的运动除了切削运动外,还有一些实现机床切削过程的辅助工作而必须进行的辅助运动。

2. 机床的传动

机床的传动机构指的是传递运动和动力的机构,简称为机床的传动。

机床的传动方式按传动机构的特点分为机械传动、液压传动、电力传动、气压传动以及以上几种传动方式的联合传动等。按传动速度调节变化特点将传动分为有级传动和无级传动。

3. 机床的传动系统和传动系统图

传动系统也叫传动链,他有首末两个端件。首端件又叫主动件,末端件又叫从动件。每一条传动系统从首端件到末端件都是按一定传动规律组成,这就是传动比,以此来保证机床的性能。一般的机床传动系统按其所担负运动的性质可分为主运动传递系统,进给运动传递系统和快速空行程传动系统三种。对传动系统图一般了解即可。

(三) 机床的分类

同学们掌握按机床工作精度分类方法即可。

1. 普通机床:包括普通车床、钻床、镗床、铣床、刨插床等

2. 精密机床:包括磨床、齿轮加工机床、螺纹加工机床和其他各种精密机床。

3. 高精度机床:包括坐标镗床、齿轮磨床、螺纹磨床、高精度滚齿机、高精度刻线机和其他高精度机床等。

(四) 机床的型号编制

该部分内容十分重要,是必考的内容,同学们一定要按照以下要求掌握。

JB1838-76和JB1838-85两种命名标准要进行对比学习,不要混淆

1. JB1838-76《金属切削机床型号编制方法》

主要掌握(1)机床类别的代号(2)机床特性代号(3)机床主参数的代号(4)机床型号的顺序。

对书上的例题要重点掌握。

2. JB1838-85《金属切削机床型号编制方法》

主要掌握(1)机床类别的代号(2)机床通用特性代号(3)机床的组、系代号和主参数的表示方法。
对书上的例题要重点掌握。
补充一些:
一、机床的定义
机床是对金属或其他材料的坯料或工件进行加工,使之获得所要求的几何形状、尺寸精度和表面质量的机器。
机械产品的零件通常都是用机床加工出来的。机床是制造机器的机器,也是能制造机床本身的机器,这是机床区别于其他机器的主要特点,故机床又称为工作母机或工具机。
二、机床的分类

机床主要包括
金属切削机床,主要用于对金属进行切削加工;
木工机床,用于对木材进行切削加工;
特种加工机床,用物理、化学等方法对工件进行特种加工;
锻压机械。狭义的机床仅指使用的最广泛、数量最多的金属切削机床。
1、金属切削机床可按不同的分类方法划分为多种类型。
1.1按加工方式或加工对象可分为车床、钻床、镗床、磨床、齿轮加工机床、螺纹加工机床、花键加工机床、铣床、刨床、插床、拉床、特种加工机床、锯床和刻线机等。每类中又按其结构或加工对象分为若干组,每组中又分为若干型。
1.2按工件大小和机床重量可分为仪表机床、中小型机床、大型机床、重型机床和超重型机床;
1.3按加工精度可分为普通精度机床、精密机床和高精度机床;
1. 4按自动化程度可分为手动操作机床、半自动机床和自动机床;
1. 5按机床的自动控制方式,可分为仿形机床、程序控制机床、数字控制机床、适应控制机床、加工中心和柔性制造系统;
1.6按机床的适用范围,又可分为通用、专门化和专用机床。
1.7 专用机床中有一种以标准的通用部件为基础,配以少量按工件特定形状或加工工艺设计的专用部件组成的自动或半自动机床,称为组合机床。
1.8 对一种或几种零件的加工,按工序先后安排一系列机床,并配以自动上下料装置和机床与机床间的工件自动传递装置,这样组成的一列机床群称为切削加工自动生产线。
1.9柔性制造系统是由一组数字控制机床和其他自动化工艺装备组成的,用电子计算机控制,可自动地加工有不同工序的工件,能适应多品种生产。
机床是机械工业的基本生产设备,它的品种、质量和加工效率直接影响着其他机械产品的生产技术水平和经济效益。因此,机床工业的现代化水平和规模,以及所拥有机床的数量和质量是一个国家工业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三、机床的发展简史
公元前二千多年出现的树木车床是机床最早的雏形。工作时,脚踏绳索下端的套圈,利用树枝的弹性使工件由绳索带动旋转,手拿贝壳或石片等作为刀具,沿板条移动工具切削工件。中世纪的弹性杆棒车床运用的仍

网友A:
还有续集?

网友B:
请深化一下你的帖子,呼唤原创,请加入你的真知灼见,谢谢。

张广悦应该是业内大虾吧。

网友C(2012-07-23):
谢谢楼主的!分享

SIGNATURE............................................................................................................................................................
滚珠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