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一4_20mA信号用S7_200处理,如何做程序?

楼主(2008-04-28):
请问有一4_20mA信号用S7_200处理,如何做程序?

网友A:
处理用了干什么呢?加减乘除

网友B:
转换一下了,用加减乘除的

网友C:
最大量程对应32000,当然要根据需要进行处理

网友D:
如何做程序??问题是你要怎么处理这个数据???

网友E:
你想要得到什么结果....

网友F:
问题没说清楚!!!!

网友G:
4_20mA对应6400—32000!

网友H:
你是说把模拟量4-20mA转换成开关量吗?

网友I:
你只是需要一小段程序把那个量做个线性变换..

应该

网友J(2009-02-27):
有4 ̄20MA信号模块,具体资料请电话咨询0371-60116395-827 李先生

网友J:
有本安电源应用模块(24V,18V,15V,12V),具体资料请电话咨询0371-60116395-827 李先生

网友K:
请问有一4_20mA信号用S7_200程序做如何处理?

网友L:
有模拟量模块嘛!!!!!!!!!!!!

网友M:
有模拟量模块嘛.4_20mA对应6400-32000.然后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比如说一个压力传感器量程为0-10MPA,那么就对应6400-32000,某个具体采集值在6400-32000范围之内,用MOVW AIW0 VW0,根据要求精度在对比计算一下VW0中的值,就可以知道采集的压力值了。

网友N:
不知道你是想做什么,还是不会采集啊!我懂点需要帮忙的话联系我QQ295766018

网友O:
在SP3以上版本,直接用模拟量采集库就可以了,可在网上找到,很方便,是模拟量输入输出最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