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大马拉小车

楼主(2008-04-28):
    前几天,一个朋友问到我这样一个问题,我不是太清楚,在这里想请教一下专业人士。

变频器驱动异步电机时能否大马拉小车,有这样的说法吗?

“电机功率不得小于变频器功率1/6,否则电机容易损坏。”

不知道怎样理解。

网友A:
可能是因为互感器灵敏度检测范围的的问题!无法进行有效的保护!

网友B(2008-06-03):
变频器带负载是有范围的,负载太小就会造成变频器检测不出来负载,电流保护按大电机保护,容易烧毁小电机,

楼主:
但是变频器内部保护电流等都是可以设置的呀,负载电机也可以做选择的。

网友C(2009-01-09):
对呀, 可以设置的呀, 为什么说变频器不能保护电机呀,请教本质原理

网友D:
不超过太多就没啥问题

网友E:
是呀,我认为也应该是霍尔检测的精度问题,太小了,电流检测不准,但是一般没问题;

网友F:
一、如果变频器是真矢量,做AUTOTUNE自整定时会烧掉小电机;

二、因为变频器过大,对电机的保护就不好,比如电机电流不一定会允许设到那么小,保护不精当,一旦过载会把电机烧坏。

网友G:
我同意雅师傅的说法,但不过大马拉小车是行的搭配的要合理就行

网友C:
你们说的太二极化了呀, 没有人用45KW的变频器拉5kw的电机 的呀, 上面二位师傅说的不能说服人

楼主:
雅工说的有道理,我做过变频器的整定,如果用大变频器去整小电机,可能会出问题。但是如果手动设置估计没问题。

有4-5个什么参数吧,我也记不太清楚了。

大马拉小车一般不会用到,维修救急可能会用到。

谢谢大家。

网友H:
 呵呵

还是不要用的好

网友I:
1:首先大马拉大车是可以的,但是只能用标量控制,而且大于1/6范围,保护是存在的,但是相对较弱,因为变频器内部保护参数都是有低限的,并且变频器大部分故障的依据都是电流

2:矢量控制的时候大于1/6范围一般的变频器都会提示或者报警的,强行整定基本上过不了,低速时间一长,自然就烧了电机!

网友J:
只要变频器功率大于电动机的功率不要太大,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K:
应该是:电机功率不得小于变频器功率1/8。

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用矢量控制,要用V/F方式。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变频器带负载是有范围的,负载太小就会造成变频器检测不出来负载,电流保护按大电机保护,容易烧毁小电机,

网友M:
同意雅老师的话。另外标量控制,外加温度传感器检测,我认为能行。

网友N:
成本上也不合算呀。还是适度的投资比较好。

网友O:
本人正好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正在做一个水泵测试平台,测试的功率范围很广从1Kw~90Kw。正头痛这变频器怎么选呢?多选几个变频吧,成本太高,少选一点的话,只有大牛拉小车。各位有什么好注意?

网友P:
楼上的问题关注中。。。。

另外,比较菜的问题。。。。矢量控制与标量控制的概念,那位讲讲?谢谢

还有,自整定的概念。。。。

因为看不懂11楼雅各宾的回复。。。。

网友Q:
引用 网友O:
本人正好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正在做一个水泵测试平台,测试的功率范围很广从1Kw~90Kw。正头痛这变频器怎么选呢?多选几个变频吧,成本太高,少选一点的话,只有大牛拉小车。各位有什么好注意?

按90KW选,在附加一套电流保护装置。

网友O:
对:yjig 关于引用无限渴望 的回复内容:本人正好遇到这样一个问题。正在做一个水泵测试平台,测试的功率范围很广从1Kw~90Kw。正头痛这变频器怎么选呢?多选几个变频吧,成本太高,少选一点的话,只有大牛拉小车。各位有什么好注意?
内容的回复:

按90KW选,在附加一套电流保护装置。

Yjig兄,谢谢!你的意思一台变频就可以了?

我准备分挡,10Kw一下直接启动,10K~37Kw星三角启动,37~90Kw用软起。怎么样?

网友R:
   大马拉大车是可以的

网友S:
可以,设置好保护参数

网友T(2009-02-09):
一般在初步测试的时候,或责demo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即大马拉小车。

AUTOTUN的时候出现自整定错误,不能完成。

网友U:
所谓1/6,指的是矢量控制的电机容量要求。

网友Q:
矢量控制需要自整定,楼主的变频控制的是水泵,水泵类型负载属于V/F型,不需要自整定,完全可以大马带小车,但必须加装电流保护装置。

网友V:
这还是个问题:这么多答安

到底谁的对

有没有人确定一下

网友W(2009-04-15):
大家讨论很激烈啊!大马拉小车不符合经济性原则,是个纯技术问题.我对使用大马拉小车的理论依据还是理解不透!

网友X:
前辈门,在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