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配置eServer?

楼主(2008-04-28):
如何配置eServer?

在eServer上如何取得Server 上的数据?

具体的每台机器上的host文件如何编写?

谢谢,请高手指教!

楼主:
在线等ing..........

网友A:
直接找Honeywell工程师,设置很简单

网友B(2008-05-29):
此软件是要授权的,?????

网友C(2009-01-10):
帮你顶一下,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D(2009-10-21):
唉,看一下KNOWLEGEBUILDER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