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软起失电后再启动问题

楼主(2008-04-28):
现有台施耐德软起,突然失电后需要一个来小时才能启动,正常停机不会有此问题。谁知道怎么回事啊。对施耐德不熟悉,希望高手赐教。谢谢。

网友A:
你可能在设置了设置了自动重启动功能。

该功能可以:当故障小时后,会每隔一段时间尝试重启动,如果尝试的时候符合电机重启动条件,则可以启动电机。

您可以检测一下,不一定是这个原因,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