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西门子6se70怎么才能用PMU运行

楼主(2008-04-28):
急救各位老大,,,,,小弟修理一台变频器型号是6se70,故障处理完后开机显示009,运行没有反应,怀疑现在是外控状态,怎么才能把它调到面板操作啊,也就是PMU操作,好能运行。

网友A:
呵呵,009是传动状态显示;可以用Drive Monitor控制6SE70,不需要端子控制,很方便。软件可以去Siemens网站下载,连接很简单。

网友B:
我也正在修理一台6SE7022,你恢复出厂值后,就是PMU操作

网友C(2008-05-28):
p443 p368 p366  p554

网友D(2009-07-22):
P554.02=5       P590=1,然后启动,开起来以后不能上下键不能用的话,就改P443=401,然后修改P401.01的值就能实现内控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