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CL里怎么使用上升沿

楼主(2008-04-28):
请问在SCL里怎么使用上升沿,比如LAD里的(P),该怎么实现呢?谢谢

网友A:
你用一个中间变量,将中间变量与你的控制变量相与当他们同时为1时先将中间变量置0在触发事件,然后end,下一条语句将你的控制变量置0将中间变量置1就可以了

楼主:
工控论坛越改版人气越差

网友B:
是啊

改的太不习惯

很多东西都找不到了

楼主:
学无止朋友,我还是不太明白,能否连续写一段,谢谢

网友A:
if a and b  then

a:=o

c:=1

end if

if b=0 then a:=1

网友A:
最后丢了一个end if

a是你的条件,b是中间变量,c是你要控制的那个量

仅供参考

网友A:
其实如果你的变量可以无条件置0的话,我感觉这个也可以吧

if a then

a:=0

c:=1

end if

楼主:
对,就这句关联语句,

if a and b then
a:=o
c:=1
end if
if b=0 then a:=1

明白了,谢谢!

网友A:
你玩西门子怎么样呀,我是刚毕业的刚接触的是施耐德的,现在开始接触西门子的有好多问题,

希望交点好友共同学习,我qq:346424643注释加plc

谢谢大家了

楼主:
好啊,工控是该好好交流经验,我一般接触的都是小型PLC,S7-200比其他西门子产品稍微熟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