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能帮我看看这是怎么回事?谢谢了

楼主(2008-04-28):
大家好,我的是笔记本电脑,没有232口,最近刚在市场上买了个USB转232的PLC连接线,回家后我费了半天时间怎么也连接不上我的PLC(CPM2AH),怎么回事啊?USB驱动我也装上了,在设备管理器里也出现了“COM和LTP”字符。我装驱动的步骤是:先把驱动光盘放光驱里,然后插上USB转232线,再练上PLC,电脑提示发现新硬件,我就按电脑的提示一步步的装上驱动后,电脑提示新硬件可以使用了,我打开软件后怎么就连不上PLC呢?朋友们这是怎么回事?是我设置COM口出问题了?还是驱动不对啊?如果是设置出问题了,我该怎么设置一步步设置呢?谢谢你们了。

网友A:
最大的可能是通信参数没设好,如果使用的是CX-P5.0以上,建议使用自动在线.

网友B:
嗯,自动在线,或者你看一下PLC—chang Modle—NetworkType里是否是设置的USB。

网友C:
看一看你的USB转换口与PC的USB口是2。0的还是1。1的。然后再看COM口的设定是否正确。

网友D:
如果通信参数没设置错的话,就再换一个通信线,市场上的USB-232通信线对CPM2 PLC不通用

你可以买OMRON公司生产的USB-232通信线,不过价格很贵.

网友E:
支持4楼的朋友, 我以前遇到类似的问题!

网友F:
本人用过一根"力特"的,还好.

网友G:
4楼正解。另外,你连PLC的时候有没有选择对的端口。这个端口在控制面板->硬件->系统->端口里面可以看到。安装好驱动以后,会分配一个串口号。要在CX-P联机时选这个串口号。并且,选SYSMAC WAY的方式。CPU上的DIP开关也要打到ON的位置。

你可以看CPU上的COM灯是否闪烁来判断线缆是否连接正确。

网友H:
这情况我也遇到过,但都找不到解决的方法,最后买了OMRON的USB接口

谁要OMRON PLC 编程软件的请链接进入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654910527659152196da5f10e28cbb90.jhtml

楼主:
我已经搞定了,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