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归档出问题

楼主(2008-04-28):
WINCC的历史趋势出现不定时的中断,有时中断几十分钟,有时又正常。检查归档方式也是连续归档,问题出在哪里呢?

楼主:
怎么没人来回答呢?

网友A(2008-07-14):
你可以采用短期归档,为了保存时间常些,可以采用增加归档周期,这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调试。

网友B:
有两种可能:

一是,由于内存 CPU等耗用过大,造成显示上的问题,这样一般重启一下计算机即可。

二是,可能由于数据归档时,数据存储造成的问题,如果只是一条趋势出现这样的问题,那么删除归档重新建一个即可。

如果都是这样的话,建议重新安装WIncc或数据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