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楼主(2008-04-28):
编码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我不是太明白,想请教大家一下.

网友A:
随便到百度搜下就知道了啊!

网友B:
反馈信号,都是脉冲信号,一般和PLC变频合用

网友C:
友人在吗

网友C:
我想问一下单相电线径换算 如:8KW的加热管需多少平方的线 谢谢

网友D:
8KW的加热管应该没有使用单相的吧?要是使用单相的话,足足36A。要用十平方线。

网友E:
          编码器,与伺服控制器 +  伺服电机配合使用,具体就不多说了。

能达到普通 电机达不到的效果。如位置,转速等。   总结:控制精度高

网友F:
编码器是为了实现位置及角度的精确的控制。与机械传动部分连接,将机械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反馈给plc 来实现位置及角度的控制.

网友G(2008-12-11):
具体的情况,如果谁有需要,可以直接给我发邮件,关于编码器的大部分问题,我这里应该可以回答,qn-shanghai@163.com

网友H:
引用 网友F:
编码器是为了实现位置及角度的精确的控制。与机械传动部分连接,将机械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反馈给plc 来实现位置及角度的控制.

网友I:
可以测速,计数,测长,还有测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