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75手操器调试3051系列变送器?

楼主(2008-04-28):
用375手操器怎么改变压力变送器的量程范围?

谢谢?

网友A:
直接修改量程上下限就可以了.术语无源迁移

网友B:
自助资料库里有375的实用手册,看一下就明白了!

楼主:
我想调一些  手册上没有写的,而且375还有这个功能的,我看到别人用过。所以自己公司也买了一个,可是说明书上没有写到,厂家的也不说,所以求助

网友C:
你在看一下说明书吧,一看就会了应该,

网友D:
连接上选项自己试试,要是不懂英文就用金山,很简单的

网友E(2008-05-30):
如果.375能连上3051直接就显示5条信息,第1个是基本设置

 第2个是PV

第3个是AO电流值

第4 5分别就是上下限了,

直接可以更改的啊?

网友F:
375比275的功能要大的多,总线型的仪表可以调试,275是没有这个功能的。

网友A:
我们做HART手操器,兼容275的所有功能,有需要可联系13911963051王,价格优惠呀

网友G(2012-05-21):
我们做HART手操器,兼容275的所有功能,有需要可联系13901404207 丁,具体参数进www.jhhongrun.com

网友H:
不知道这样可以不

1:打开375 上面直接显示五个选择项 4 5 分别是LRV URV 直接调就可以了

2:打开375点击进入online 然后进入DEVICE SETUP 在选择BASIC SETUP 继续选择DETALED SETUP 可以看到RANGE VALUES  会出现键盘输入LRV(量程下限) 和URV(上线)即可

 我学的时间比较短 也不知道对不对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还请指正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连接上选项自己试试,要是不懂英文就用金山,很简单的

网友H:
1:直接打开375 显示5个选项 第4.5项就是量程上下限即:LRV URV 直接输入数就可以了

2:打开375 进入online 在选择DEVICE SETUP  在选择BASIC SETUP 在选择RANGE VALUES 然后在keypad input 输入数据,更改LRV 和URV数值即可

网友H:
给你回答两种方法 也不知发出去没有

网友J:
说明书上写的很明白

网友K:
要改变量程首先要注意以下几点:

1、变送器本身的量程范围。

2、在量程迁移前对变送器的零位校准。

3、作出相应的量程迁移。

网友L:
引用 网友J:
说明书上写的很明白

网友I:
引用 网友K:
要改变量程首先要注意以下几点:1、变送器本身的量程范围。2、在量程迁移前对变送器的零位校准。3、作出相应的量程迁移。

网友M(2012-07-16):
你们单位就没有一个懂得仪表的 员工吗?那就赶快请一个吧,稍微专业点的或者靠近专业一点的。

网友M:
你们单位就没有一个懂得仪表的 员工吗?那就赶快请一个吧,稍微专业点的或者靠近专业一点的。呵呵

网友N:
要多研究研究了!最近准备给一客户发一台浙大中自的HART手操器,能兼容275,375功能,也要学学了!

HART手操器

网友O:
一般变送器产品说明书有简单的调试说明,而且现在475有中文操作界面的,

网友P:
有几个快捷组合键,不需要看懂里面的英文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