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接触器线圈上并一个10K的电阻会有什么结果哦?

楼主(2008-04-28):
请教:在接触器线圈上并一个10K的电阻会有什么后果哦?

网友A:
干吗这么做,线圈上并的是阻容

网友B:
呵呵,楼主问的奇怪,能说说你想做什么吗?是那种类型的接触器?

网友C:
请教一下,

是直流还是交流的?

多少V的?

网友D:
保护线圈用的,用于过压保护,在断开时释放线圈的能量。

网友E:
应该不影响线圈的动作,但控制回路的电流增加了.

网友F:
哪就是费电的效果......

网友G:
保护线圈及PLC输出点

网友H:
没碰到过,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I:
在接触器线圈断电瞬间吸收线圈的能量!!!

网友B:
呵呵,那用阻容电路不是效果更好些。

网友J:
我想如果是电压高的话,如380V的,那么就是烧了.

网友K:
接触器线圈属于电压性质的,并10K电阻不影响线圈两端电压,因此接触器正常吸合。

不过,接触器功率增加了,增加多少,看线圈两端电压。

杨全成

网友L:
引用 网友J:
我想如果是电压高的话,如380V的,那么就是烧了.

功率足够的话怎么会烧?有时在交流回路的线圈并电阻是为了消除感应电压,是笨办法

网友M:
你想并压敏电阻?

网友N:
如果只是并这个电阻,不会有问题,假设是380V的电压,10K电阻中的电流只有38mA,所以不会烧的,更不会对接触器造成影响。但是从吸收接触器的冲击电压来说,一般是用阻容保护的较好。而对于交流电路,通常是不用的。

网友O:
通常,接触器直流线包并反向续流二极管,交流线包并阻容,作用都是断电瞬间吸收线圈的能量

网友P:
不影响接触器工作。。

网友Q:
对接触器线圈过压保护有三种,阻容式,压敏电阻式,二极管式;你的是压敏电阻式可抑制过电压的最大幅值,
反应较慢。

网友R:
单纯并电阻会增加接触器故障几率,浪费电能,对线圈过电压的吸收有一定效果

网友S:
接触器一般不用吧。

电磁阀鬼佬设计喜欢这样做,并电阻或者反向二极管,主要是保护IO模块和24V电源免受OFF时的冲击。

网友T:
压敏电阻,保护PLC输出点

网友U(2013-06-16):
应该是泄放电阻,如果电源线较长,当线圈输入电源断开时,线圈两端会由于电线的杂散电容产生电压,造成复位不良。在这样的情况下,会在线圈两端连接泄放电阻。

网友V:
没听说过 过来学习学习

网友W(2014-02-18):
10k电阻,就算是ac220v也就是ma级的,能有什么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