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如何与西门子PLC通信!!!!!

楼主(2008-04-28):
通过一番努力终于把Step7程序通过西门子S7-300 CPU 315-2DP的DP口下载到了西门子PLC中了,

目前组成的网络只有一个DP主站,

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力控如何获得PLC数据,就是如何进行通信,如何添加IO设备

请各位前辈们给点建议!!!

网友A:
300在力控的设备组态里面有300的驱动

至于对应的设备地址,跟你在300编程软件里面设置的一样就行

网友B:
有很多种通讯方式,看你用那一种了

网友C:
S7-300在力控里有驱动,DP和MPI都可以直接用添加I/O设备的方式连接,只要参数填对,通讯问题不大。获取PLC里的数据 在数据库组态中,对数据点的I/O连接就会直接和300中对应的寄存器地址相连

网友D:
力控软件带的有驱动帮助,看上去还能联上!

网友E(2008-10-30):
我也是初学者,跟进!

建立驱动,设数据库点,做动画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F(2009-01-07):
帮助里面写的很清楚,还有步骤显示

网友G:
说具体一点,是力控组态软件和西门子的PLC通迅,还是力控PLC与西门子的PLC通迅

网友H:
你这个315是在dp网络中应用吗?网络中将来要不要用其他的控制器?

你只需要用力空从这个315中取数据就行吗?

如果单独从这个345取数据,直接走mpi即可。

网友I(2009-03-13):
力控里面的帮助很详细阿,仔细看看。。

网友J:
帮助里面写的很清楚,可以实现的

网友K:
呵呵,DP的还是走西门子NET + OPC比较好

网友K:
DP 用西门子NET +OPC比较好用

网友L:
急需助手,熟悉S7-300,至少一种组态软件,能在珠三角工作的朋友,请尽快联系:13533746089罗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