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和接触器究竟该怎么用?

楼主(2008-04-28):
继电器没有灭弧装置,有的 继电器的电流是5A的,如果真的是5A的电流,继电器受的了吗?

有经验的大大介绍一下

楼主:
怎么都米人介绍一下吖

网友A:
继电器一般是做控制用,信号的转换.

接触器用来分断负载回路.具有较强的分断能力.

网友B:
楼上的说得对。也可以这样说,继电器是用在小电流的,而接触器是用在大电流的。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但我也有见过用于满负荷的中继,但接线时,把两组触点接在一起,同组常闭和常开不能同时使用

网友D:
本质区别:

继电器用于小电流,它的触点一般用于电气的“控制回路”没有什么问题,也不需要灭什么狐,即使24V小继电器

 的触点就能用于控制回路;

接触器用于大电流,它的主触点一般用于电气的“主回路”,有灭弧装置;

网友D:
电气的回路控制的电流很小,我一次用万用表做了测量,只有0.5A都没有,而最小的24V隔离继电器

的触点最大能5A,问题是合理的控制回路电流根本就到不了5A。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意楼上说法,

     但我也有见过用于满负荷的中继,但接线时,把两组触点接在一起,同组常闭和常开不能同时使用

两组触点接到一起不好吧,反正我们这有的机器直接用小继电器控制小电机,继电器经常烧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