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为什么我在4230的触摸屏上显示不了浮点数啊?急

楼主(2008-04-28):
显示诸如MW2之类的整形数据都可以的,但是当我将变量关联成MF0之类的浮点数在触摸屏上显示的总是0是怎么回事啊?明明PLC中MF0是有被赋值的,请教

网友A:
是不是你触摸屏中的设置不对呀,显示浮点数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谢谢,原来我在PLC里的MF0在触摸屏里要写成mf1

网友B:
这和你在触摸屏中设置的32位数据传送方式(高字先传或低字先传)有关

楼主:
谢谢,学到新东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