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过度配合

楼主(2008-04-28):
什么是过度配合?过度配合是0间隙配合么

网友A:
应是过渡配合吧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答啊

网友B:
过度配合是0间隙配合么,差不多。

网友C:
过渡配合是指可能具有间隙或过盈的配合。此时,孔的公差带与轴的公差带相互交叠。

过渡配合主要用于孔、轴间的定心联结。

楼主:
楼上讲的不太明白,定心连接什么意思

网友D:
间隙配合

间隙是指孔的尺寸减去相配合的轴的尺寸之差为正。
  间隙配合是指具有间隙(包括最小间隙等于零)的配合。

过盈配合
  过盈是指孔的尺寸减去相配合的轴的尺寸之差为负。
  过盈配合是指具有过盈(包括最小过盈等于零)的配合。

过渡配合:
  可能具有间隙或过盈的配合。

网友E:
就是过盈

通俗一点讲:轴比孔大

网友C:
定心连接即同轴连接.

网友F(2009-03-13):
过渡配合就是轴得实际尺寸有可能大于也有可能小于孔的实际尺寸所组成得配合,即可成为动配合也可能成为静配合,传递扭矩比固定连接小甚至不传递,只起定位作用要求有较高得同轴度和在不同修理周期下能拆卸。

网友G:
通俗将,就是轴与孔配合中,手感问题,间隙,很轻松就可以拿下来,过盈配合相当与是用很大力量使其配合上,很难拿下,过渡就是拿下来不是很费力也不是很轻松,呵呵

网友H:
    支持4楼。对及了

网友I:
随便看看机械方面基础性的书就有相关介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