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OMRONCPM2P中的输出点所占的通道位数只能是00-07吗?

楼主(2008-04-28):
比如60点的PLC 有24点输出

输出点占用通道位是01000——01007     01100——01107       01200——01207

  难道不能是01000——01015 吗?

网友A:
它的低位00——07是作为输出继电器使用的,而高位的08—15是不输出的,不过你可以作为内部辅助继电器使用

网友B:
tiny 的回复内容:它的低位00——07是作为输出继电器使用的,而高位的08—15是不输出的,不过你可以作为内部辅助继电器使用

网友C:
它是8进的吧!不能如你说的那样!

网友D:
1楼正解。输入点12位满就换下一通道,输出点8位满就换下一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