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问题

楼主(2008-04-28):
请哪位懂得编程的看一下。就是在PLC300上有模拟量,在PLC200上只有开关量,实现两者的通讯,但是编程需要在200里面,然后反应到300里。但是需要设计的程序里有模拟量,但是200上没有。可以用300的模拟量实现吗??编程还是需要在200内的。怎么才能实习呢??请教。。。。。感谢。非常感谢!!!

网友A:
把300采集到模拟量发给200,200处理完后,300再去读

网友B:
300与200之间采用profibus通讯。将你需要处理的模拟量在两边都进行定义。300发给200的数据是没有经过处理的原始值,200发给300的数据是经过处理的数值。这样就可以了。不是很麻烦的。300与200之间的profibus通讯西门子网站上有相关的资料。

网友C(2009-11-29):
9计划了;可靠内,麻麻亮,,

网友D:
那本《西门子网络通信指南》对西门子通信讲很详细的,都有很好的例子。就是找不到好的电子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