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低,电机没劲

楼主(2008-04-28):
变压器显示370V,有补偿柜,经过50米左右的架空线,到车间只有340V电机没劲,该怎么办?

网友A:
呵呵,1 楼主的变压器一次侧电压是多少?

            2  负荷是多少?

            3   架空线的截面积是多少?

           4  补偿柜不在车间吗?

网友B:
2000的变压器  400v的电压  补尙柜在电锁

网友C:
1楼的问得对,一次侧电压是否偏低?还是正常?架空线截面积偏少吗?

如果设计没问题而导致电压偏低。可以考虑调节变压器的分接开关,提高变压器电压。

网友D:
一次侧电压是10KV电容柜和变压器配电柜在一起没在车间.一次侧电压确实低,要不低的话变压器下面都450V了.

网友D:
负荷600A,架空线185   线

网友C:
一次侧低的话只能靠供电局解决了。否则的话,你调高了二次侧电压,那一天供电局发了神经,把一次侧电压提高又不通知你。你烧的电器就会很多。

网友E:
呵呵,1  同意楼上的“一次侧低的话只能靠供电局解决了”。当然偶们这里有220,110,6千伏,6千伏可自己调压;

            2  不知道楼上上说的“否则的话,你调高了二次侧电压,那一天供电局发了神经,把一次侧电压提高又不通知你”是啥意思,难道你有遇过能直接调变压器二次侧电压的电力变压器,请说一下;

             3  “负荷600A,架空线185mm”可考虑更换或加一根架空线;

             4    “电容柜和变压器配电柜在一起没在车间”可考虑将电容柜移至现场配电室,或在现场配电室增加电容柜;

             5   有种稳压调压器 ,偶没用过。但你也可考虑一下。

个人观点,各位讨论。

网友F:
架空线小了,加大型号,变压器调高一档

网友G:
加大架空线的线径好些.

网友H:
输电线路线径偏小,应加大。

网友I:
调整一下变压器的分接头,适当提高一下变压器的一次电压。可能的话更换架空线。

网友J:
变压器侧一般都要400V

网友K:
6楼,你那里会经常调高变压器的一次电压吗?这种可能性=0!

网友K:
电网调电压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

网友E:
呵呵,楼上说的对,电网调电压的话影响面太广,不可轻易调节。

网友L:
          我们公厂自己有一个高压电房,然后再送电到变压器,再到低压电房。

变压器输出370V 有些偏低,有条件的话,可以看一下变压器的在什么档位,

有三个:一个9000V  一个10KV  一个10500V。   根据实际情况。。。。。。

网友M:
引用求专

 2  不知道楼上上说的“否则的话,你调高了二次侧电压,那一天供电局发了神经,把一次侧电压提高又不通知你”是啥意思,难道你有遇过能直接调变压器二次侧电压的电力变压器,请说一下;

           我想他说的是变压器有载调压或者无载调压的情况,比如10KV3档是380V的情况,现在如果一次电压只有9.8KV,你更换档位后,9.8KV能变出400V电压,供电局如果忽然把一次电压升高到10.5KV,你的二次电压会变成多少呢,恐怕电机都要烧了吧

自动调压器应该能解决问题,但是代价相对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