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机失步的原因是什么啊?

楼主(2008-04-28):
步进机用H桥路驱动,可是实验的时候老是失步,本来走200步是走完一圈,实验的时候有时候走了不止一圈,有时候大于一圈.这个是什么原应?各位大虾指点下!!!!

网友A:
你的驱动信号之间要有延迟   原因很简单的 H电路中有2极管续流 电力电子管不能马上关断开通

网友A:
负载太大或是启动频繁

在控制电路中加入电流环看看

网友B(2008-08-12):
输入的启动信号太大,因为步进电机本来有一个启动的脉冲输入信号,如果你的启动信号大于这个信号那肯定是要失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