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求工控问题

楼主(2008-04-28):
一运动机构,动作时Y7输出 ,到位碰限位X7。 要得到从Y7输出到机构运行到X7 的时间,怎样编这段程序。

网友A:
这还不简单啊!!在你那Y7输出过程中来个定时器不就可以了。得其碰到X7的时候将定时器数值进行保存,这样不就OK!!!!

网友A:
看看此图能否达到你是要求!!!

网友B:
或者做个计数器也可以.

网友C:
学学 ,我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