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英威腾

楼主(2008-04-28):
用了10几台CHF 1.5KW的变频器 在拉丝机(纱筒)上 电机有 0.75  1.1 的 ,操作起停比较频繁(大概10分钟换一次纱筒就要停机),不到电机完全停止的时候就要启动了,用的S1和COM端子 外接控制信号启动,停止。问题是 我在降频的时候也有时跳 OV3 ,工人现在操作的时候 好几台机器总是停(跳OV3)。设定了自由减速也不可以,直流制动停止也设定了些 ,还是故障。应该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需要加制动电阻或是延长减速时间。

楼主:
延长减速时间设定的是自由减速,每次在电机还未停的时候就要再工作,还是跳OV3,过几天去加制动电阻试验下。先谢了。

网友B:
不到电机完全停止的时候就要启动了?  呵呵,没看懂

网友A:
楼主:用自由停车方在这种需要频繁启停的环境下不适合,因为此时电机的减速完全是靠设备的自身阻力来减速的,时间会较长,在电机还没有完全停止前就重新再启动,很容易使变频器的直流母线过压,因此建议可以将减速设置为减速停车,并设定能够满足工艺的减速时间看看能否达到要求。

网友C:
把变频器的速度跟踪功能打开

楼主:
清心:请教下在频繁启动的环境下用哪种合适,设定了减速时间20秒还是会跳OV3,但是如果是带0.75KW的电机出现此类情况较少,1.1KW的频繁。减速时间再长了 就不允许了。

网友A:
在这样的场合,最好是能装制动电阻来吸收回馈能量以满足生产要求,如果是较大电机功率场合加装能量回馈是较好选择,毕竟可以节约很多能源。

楼主: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只有7.5KW以上的机器才有转速追踪再起动的功能呢,谢谢!

网友A:
不会啊!整个系列的功能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分的。

楼主:
P1.00   -2组

网友A:
抱歉!您说的是对的,是7.5KW以上的才有这样的功能,是我记错。这个功能是通过硬件电路做的,7.5KW以上才有做,CH系列都是这样的,主要是因为小功率电机很少会用到这样的功能,才在设计时没有考虑进去。

再次致歉!

网友D(2008-09-13):
需要加制动电阻或是延长减速时间

如果轻负载的场合正反转控制用自由停车不太适合,轻载最好加制动电阻,

网友E:
如果负载轻的话,提高初始频率,或加速时间改很短就可以了

网友E:
如果负载轻的话,提高初始启动频率,或加速时间改很短就可以了

网友F:
你设置的停车时间短,你应该保证足够停车和制动时间,制动时间过短过压或者过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