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煤焦油有什么流量计好呢

楼主(2008-04-28):
朋友们,我公司利用焦油提炼粗笨等化工有品,想请教大家有什么流量计好呢 ?

网友A(2010-09-13):
根据介质的温度、流量、密度和压力选型就是了。一般应该是选择椭圆齿轮流量计吧!不清楚你的介质特性不好准确的说。

网友B:
选用质量流量计,效果较好。

网友C:
用多孔平衡流量计,长沙传承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主要研发生产销售多孔平稀流量计

我公司可以帮你先型号

电话13755102497谭先生

网友D:
南风检测仪器网 有大量免费参考资料。

网友E:
micromotion的质量流量计就可以了

网友F:
同意1楼,请注意介质的黏度.

网友G:
粘度、密度、操作压力、操作温度都需要的

网友H:
主要看贵公司所能接受仪表的价位,如果允许当然用质量流量计最好,一般用孔板流量计就可满足。

网友I:
假如公司有¥,就用涡街但是价位很高十几万吧,要是糗一点就用腰轮的吧最好不要用孔板、差压类的,我在化工厂有些经验,可以联系wei-hua_gao@cabot-corp.com

网友B(2010-10-21):
选用选用质量流量计能满足工艺要求

网友J:
问个不专业的问题,您要测的煤焦油是气态还是液态的?

网友K:
楔式流量计型应用:
清洁液体、高黏度流体、蒸汽、浆液、腐蚀性流体、气体、空气等任何流体,传统流量计很难测量的流体,如原油、燃料油、油浆、沥青油、煤焦油、废水、铁矿浆、碳黑溶液、两相流体及含固体颗粒流体等等......

主要优点:
◆ 精度: + 0.5% 读数(标定),+ 3% 读数(不标定)
◆ 标定满足CEESI, Alden, NRCC, NIST 可追踪到实验室
◆ 多变量变送器的质量流量输出(标定后精度+ 0.5%)
◆ 重复性: + 0.2% 读数
◆ 量程比:10/1
◆ 低雷诺数测量(最低到RE # 300)
◆ 低压损
◆ 降低泵损耗
◆ 高粘度的测量(500, 1000, 3000 厘泊或更高)
◆ 抗磨损免维护(无可动部件)
◆ 相比同级别的文丘里管更轻巧
◆ 双向测量
◆ 具有最小的直管段要求上游5倍管直径下游2倍管直径
◆ 尺寸:1/2” to 48” 和用户要求(可更大)

msn: professional_ct@ms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