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叠网纸机用什么牌子变频器比较好

楼主(2008-04-29):
我手里有个双叠网的造纸机控制系统,生产40g-150g的白纸,车速60-150米/分.双网由4个传动分部组成, 上网由上驱网辊和合成辊组成,下网由真空辊和下驱网辊组成,

以前造纸的系统也做过,但是双叠家网的还没做过,大家都知道,造纸系统的难点就是同步和功率分配,那么这2点对变频器的要求就很高了,再此请教有经验的同行在品牌选型和控制设计上给一些建议,特别是网部4个点的的同步和功率分配的解决,

可能有些情况说的不是很清楚,有兴趣的朋友请加QQ:48758189,或48758189@qq.com.谢谢.

网友A:
其实用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并不是很重要,关键是质量,动态响应及控制精度,控制方法等

在这个分部需要负荷分配,一要看你选的变频是否具有该功能,二如不具有,就要看你的其他控制方法,如用plc来实现

在速度上,两个网可能存在一定的速度差,这要根据具体工艺要求来定了

siemens 6se70(或sinamics s120)   abb acs800都是不错的选择。

楼主:
谢谢LMHX的支持.

你发的一些资料我看了.如果不采用你所说的这3个型号,其他的不具备负荷分配的牌子能不能使用,也就是说不用负荷分配能不能完成这个过程呢?不用的目的还是想节约投资成本,方便的话请留下QQ,也好随时请教你,谢谢支持.

网友A:
你所说的纸机是生产文化纸的吗?在控制精度上是有要求的。只要驱动满足动态响应及控制精度应该就可以。

至于负荷分配你也可以在plc里做

网友B(2010-06-28):
普传在造纸方面做的挺好的

厂家直供普传变频器、节能器、伺服系统 欢迎来电咨询13591763970

 普传技术咨询网http://www.jc-inverter.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