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继电器最大可用多大电流?

楼主(2008-04-29):
没有灭弧装置的继电器,能承受5A的电流吗?

网友:
看什么型号的中继了,

网友A:
普通外壳类似接触器的继电器完全可以,如类似CJX1-9A的3TH82**,老式的JZ7。不过不建议频繁动作,过大电流

比较CJX1小型接触器和3TH82**继电器价格差不多

小型的HH52P等不行

网友B:
可以。没有问题,一般触点正常额定电流10A,注意中间继电器上都有标称

网友C:
特别要注意耐压问题

网友D:
我还以为是中间继电器,比较小的那种!

网友E:
种类太多,一般5A,具体看继电器上标示。

网友F:
大的中间继电器可以带5A 以上,小型的可能带不了3--5A,因为现在很多厂家生产的电器质量太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