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通讯

楼主(2008-04-29):
        RS485通讯,数据接受模块背景DB块是怎么定义的??????发送模块是DB怎么定义的

请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A:
主题不明!!!是西门子之间的profibus通讯还是西门子与其它厂家PLC或设备通讯????

DB块都是用户自己定义,你自己清楚你要发送什么数据和接受什么数据,那么你就可以定义DB块了啊!!

然后使用SFC14、SFC15来进行数据的收发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