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电机维修,花了5000元,要汲取教训

楼主(2008-04-29):
11KW电机维修,花了5000元,要汲取教训。碳刷一定要用好的!

楼主:
其实仅是换向器部分打火造成部分短路,

楼主:
但处理换向器时维修方说一定要重绕转子绕组。

网友A:
不如买个新的了,

网友B:
是先打火?还是先短路?这要弄清的----这是两个事情呵!

网友C:
换向器短路(击穿)?绕组短路?

网友D:
什么电机?需要调速的直流电机

5000元还不如买个15KW国产变频器 4000元+1台11KW普通电机

不像直流电机外形

网友E:
买个新的都不用5000啊。亏了。

网友E:
现在维修电机好像是45块一个千瓦。换全部的绕组。怎么会用5000  了,想不明白。

网友F:
5000元还不如买个15KW国产变频器 4000元+1台11KW普通电机,就是,直流的还难维护

楼主:
的确是想过进行变频改造,但因为这个系统调速范围宽,车速从5米到200米,并且低速时会有运行到第四象限的工况。

楼主:
所以说换交流变频的话怕满足不了工况,应该说满足是没问题,只是怕一旦出问题,调试时间长影响生产。

楼主:
楼上有说一个千瓦维修是45元,但这是直流电机,维修费有是有点高,并且是大的维修公司做的,收费比一般的地方高一倍。不久前维修的一台交流7.5KW磨头电机就是800元。

楼主:
之所以出问题还是和碳刷有关,因为更换的碳刷质量不好,加上换向器本来有磨损,最后检查发现好象有一个碳刷跳出来了,没起到作用。正是这些原因造成了换向器的损坏。我们判断只是换向器损坏了,但维修厂商说修换向器就要重新绕电枢绕组,为了让别人尽快做,只好接受高的报价,最后还是修了6天。

之所以出现换向器烧坏与我们工作不到位和碳刷质量有很大关系,发这个贴子就是告戒大家对直流电机碳刷这一块一定要注意,不能因一个小部件造成这么大的损失!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买个新的都不用5000啊。亏了。

新的直流电机也咨询过价格,大概在七八千元,但这个电机是德国SEW的,个头和同功率电机相比小很多,输出轴只有二十几毫米,但国内的可能有三四十吧,和现有的减速机没办法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电机?需要调速的直流电机

5000元还不如买个15KW国产变频器 4000元+1台11KW普通电机

不像直流电机外形

国产什么牌子的变频器可以达到直流调速的效果,如果下次再出问题真的要考虑换交流的了。

网友G:
没办化,你公司太有钱了!我去给你们公司修好了!交流电机45一千瓦,直流120一千瓦!

网友H:
我这里的20KW直流电机 ,换向器不好,都自己拆下转子,找车工车光换向器,换向片间划沟.......,.自己修.

网友I:
很好,值得

网友D:
低速时会有运行到第四象限的工况=========可以加制动电阻啊

----------------------------------------------------------------------------------------------------

可以用矢量控制变频器试试,小功率变频控制完全可以替代直流电机

不行就用5~120Hz的变频电机,不过变频电机价格比较贵

11KW不一定满负载,

5~200调速,直流电机也不容易实现吧???

楼主:
正常生产车速一般达到120米,最后到150米,设备设计是最高200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办化,你公司太有钱了!我去给你们公司修好了!交流电机45一千瓦,直流120一千瓦!

你们在哪里呢?如果近的话以后有机会可以合作啊!我在广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这里的20KW直流电机 ,换向器不好,都自己拆下转子,找车工车光换向器,换向片间划沟.......,.自己修.

那你们真的很厉害,你们应该是大厂,用直流电机也比较多,对直流电机比较熟悉吧。我们这里只有这一台直流电机,对直流电机保养啥的都不了解。

网友J:
俺不太熟悉这个电机哦,看看!

网友K:
交流电机45一千瓦,直流120一千瓦???/

真的假的?

网友L:
其实变频加电机是可以的,一般调节可在15___60HZ之间,我想是能满足你们的要求的.

网友M:
调速线速度5米到200米,调速比是40:1.变频电机达不到的.如果调速要求高的话,还得用直流电机

楼主:
这个调速平稳性要求不是很高,但最后要有一个定位,就是有个定位销要锁定这个机构,为了保证能定位,机构转动时要求速度比较低。

网友N:
引用 网友E:
买个新的都不用5000啊。亏了。



新的直流电机也咨询过价格,大概在七八千元,但这个电机是德国SEW的,个头和同功率电机相比小很多,输出轴只有二十几毫米,但国内的可能有三四十吧,和现有的减速机没办法配上。

-------------------------------------------------------------------------------

服了你们了,德国特屡次勒的0.75KW的直流电机应该在4万人民币左右,花5000修得好的话还是可以接受的。我看你们都是孤陋寡闻!!!!

网友O:
新的直流电机也咨询过价格,大概在七八千元,但这个电机是德国SEW的,个头和同功率电机相比小很多,输出轴只有二十几毫米,但国内的可能有三四十吧,和现有的减速机没办法配上。

网友P:
在用集电环的地方  碳刷的质量很重要

网友Q:
荷戟独行 X荷戟独行
积分:3245
帖子:452注册时间:2004-8-5 11:20:00 22楼 回复时间:2008-4-29 16:31:35
引用 网友H:
我这里的20KW直流电机 ,换向器不好,都自己拆下转子,找车工车光换向器,换向片间划沟.......,.自己修同意 我们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