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突然来电的防护

楼主(2008-04-29):
导致直接触电,主要有以下2种原因,一种是由于误触有电设备或接近带电设备引起放电,其特点是设备原来带电,其后果对触电者来说是严重的,但危害一般只局限于触电者本人。另一种常见的直接触电,是由于停电工作中的设备突然来电,其特点是设备本来已停电,但由于种种原因而意外来电。十分明显,出现这种情况后果严重,如未采取可靠的防护措施,往往造成触电群伤亡事故。

停电工作中的设备为什么会突然来电呢?有哪些突然来电的可能?根据对有关情况的分析和事故教训的总结,停电工作中的设备发生突然来电的原因有:

(1) 由于误调度或误操作,造成对停电工作中的设备误送电;

(2) 由于自发电、双电源用户(包括私拉乱接而实际变成双电源供电的用户)以及发电厂、变电站的厂(站)用变压器和电压互感器二次回路等的错误操作而造成对停电工作中的设备倒送电;

(3) 附近带电设备的感应,特别是当和停电检修线路平行接近的带电线路流过单相接地短路电流(指大接地电流系统),或流过两相接地短路电流时,对停电工作中的设备产生感应,使其意外地带有危险电压;

(4) 停电线路和带电线路同杆架设或交叉跨越,两者之间发生意外的接触或接近放电,而使停电设备突然带电;

(5) 当停电的低压网络共用零线时,由于零线断开或接地不良等原因,可能从零线窜入高压电位而使停电工作中的低压网络带有危险电压。在某些特定的条件下,从零线窜入的高电压还可能向配电变压器的高压侧反馈;

(6) 停电设备上空有雷电活动时,落雷或雷电感应使停电工作中的设备突然带电;

(7) 由于将发电厂、变电站接地网的高电位引出,或由于将入地电流引入而使停电工作中的线路意外带有危险电压。

目前对突然来电采取的主要措施为:提高设备的自动化水平;采用可靠的技术措施和组织措施来堵住工作中的漏洞,如采用闭锁装置;将停电工作中的设备可能来电处进行三相短路接地,即在所有可能来电点悬挂接地线等。

网友A:
可以在配电箱总电源前加电涌保护器

网友B:
呵呵, 对突然来电的防护 ,首先应该把电源关掉最安全。

网友C:
楼上不对,假如没有关呢,怎么办,你这不是讨论安全保护,而是讨论责任呢

网友D:
挂接地线了

网友E:
呵呵,严格执行“安规”即可。“安规”可是前辈们用血的代价换来的。

网友F:
同意,只要认真执行操作规程,大部分事故都可以避免

网友G:
支持楼上所讲的,严格按照操作规程执行!!!

网友H(2008-06-22):
尊章守纪。平安是福。

网友I:
操作时找一个线接地,如何

网友J:
电源开关分掉,挂牌,并接三相接地.......

网友K:
如果是对来电造成的设备运转而伤害人身,刚可以以物理的形式将设备处于停止状态。

网友L:
对总电源进行锁闭,就是说在停电情况下,对停电设备前端的总开关拉闸上锁。

网友M:
完全支持!我一次由于工厂管理混乱被电怕了。

网友N:
规定挂在墙上,执行才是关键........

网友O(2008-07-26):
严格按操作规程执行,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