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如何正反转?

楼主(2008-04-29):
并励、他励直流电机如何实现正反转?

网友A:
      调换  转子。   A H    顺序。。。。。。。。OK

网友B:
改变励磁线圈的极性。

网友C:
最直接的就是把励磁的两根线对调一下就好咯!

网友D:
调换正负极!

网友E(2011-03-24):
难道每次正转,反转都要换线啊?

网友F:
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可通过改变电枢供电电压极性。或改变激磁绕组的供电电压极性来改变,改变电枢供电电压极性的方法有:
1,用接触器切换供电电压极性;
2,用可改变输出电压极性的可控硅整流系统;
3,用可改变输出电压极性的直流发电机系统

通过改变励磁极性,虽说可以改变电机的正反转,但工程中是不采用这种方的,因电枢在加电压之前必须先建立稳定,可靠的磁场,磁场绕组的电感很大,也不宜频繁改变励磁极性,所以,正规的控制系统,都是采用改变电枢电压的极性来改变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G:
如频繁改向,电机带的负载惯性大,须制动换向,建议用四象限直流驱动器。

网友H(2011-04-26):
引用 网友G:
如频繁改向,电机带的负载惯性大,须制动换向,建议用四象限直流驱动器。

网友I:
改变电枢电压的极性,或者改变励磁电压的极性;

网友J:
加个拨位开关即可,现在的电车不都是通过这个开关来实现前进、静止、后退的么。

网友K:
励磁或电枢电压的极性任意改两根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