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电缆延长

楼主(2008-04-29):
     电脑离S7-300的西门子PLC较远,约20米,编程电缆不够长,相加一段延长线,问这线要加在

PLC一端,还是加在电脑串口端.加在哪端效果好一些.

网友A:
不太清楚,要不你 都试试看。。。。

网友B:
加在PLC端试一下.

网友C:
我觉得这种情况用编程电缆可能不大合适了,试试看用其他方法吧

网友D:
加在那一端都一样的。

网友E:
加在PLC端,PLC端是485,可以长一点

网友F:
当然要加的话是加PLC侧的,要么没有.

网友G:
加到PLC端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