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04-29):
请教下,一台PLC上能否同时接交直流电源,如果行的话那该怎样接!谢谢!

网友A:
可以 电源接交流 输入输出接直流;

输入接直流,输出接交流;

输出1接直流,输出2接交流

网友B:
楼主的问题也没有说明白啊。PLC可以是交流220V供电的,所以可以接交流。

继电器输出的PLC可以接交流或直流电源

网友C:
不同PLC有不同的接法.没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