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运行维护和事故处理之1

楼主(2008-04-29):
1、变压器运行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
(1)变压器运行中如漏油、油位过高或过低,温度异常,音响不正常及冷却系统不正常等,应设法尽快消除。
(2)当变压器的负荷超过允许的正常过负荷值时,应按规定降低变压器的负荷。
(3)变压器内部音响很大,很不正常,有爆裂声;温度不正常并不断上升;储油柜或安全气道喷油;严重漏油使油面下降,低于油位计的指示限度;油色变化过快,油内出现碳质;套管有严重的破损和放电现象等,应立即停电修理。
(4)当发现变压器的油温较高时,而其油温所应有的油位显著降低时,应立即加油。加油时应遵守规定。如因大量漏油而使油位迅速下降时,应将瓦斯保护改为只动作于信号,而且必须迅速采取堵塞漏油的措施,并立即加油。
(5)变压器油位因温度上升而逐渐升高时,若最高温度时的油位可能高出油位指示计,则应放油,使油位降至适当的高度,以免溢油。
2、变压器运行中的检查
(1)检查变压器上层油温是否超过允许范围。由于每台变压器负荷大小、冷却条件及季节不同,运行中的变压器不能以上层油温不超过允许值为依据,还应根据以往运行经验及在上述情况下与上次的油温比较。如油温突然增高,则应检查冷却装置是否正常,油循环是否破坏等,来判断变压器内部是否有故障。
(2)检查油质,应为透明、微带黄色,由此可判断油质的好坏。油面应符合周围温度的标准线,如油面过低应检查变压器是否漏油等。油面过高应检查冷却装置的使用情况,是否有内部故障。
(3)变压器的声音应正常。正常运行时一般有均匀的嗡嗡电磁声。如声音有所改变,应细心检查,并迅速汇报值班调度员并请检修单位处理。
(4)应检查套管是否清洁,有无裂纹和放电痕迹,冷却装置应正常。工作、备用电源及油泵应符合运行要求等等。
(5)天气有变化时,应重点进行特殊检查。大风时,检查引线有无剧烈摆动,变压器顶盖、套管引线处应无杂物;大雪天,各部触点在落雪后,不应立即熔化或有放电现象;大雾天,各部有无火花放电现象等等。
3、变压器的事故处理
为了正确的处理事故,应掌握下列情况:①系统运行方式,负荷状态,负荷种类;②变压器上层油温,温升与电压情况;③事故发生时天气情况;④变压器周围有无检修及其它工作;⑤运行人员有无操作;⑥系统有无操作;⑦何种保护动作,事故现象情况等。
变压器在运行中常见的故障是绕组、套管和电压分接开关的故障,而铁芯、油箱及其它附件的故障较少。下面将常见的几种主要故障分述如下:
3.1绕组故障
  主要有匝间短路、绕组接地、相间短路、断线及接头开焊等。产生这些故障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①在制造或检修时,局部绝缘受到损害,遗留下缺陷。②在运行中因散热不良或长期过载,绕组内有杂物落入,使温度过高绝缘老化。③制造工艺不良,压制不紧,机械强度不能经受短路冲击,使绕组变形绝缘损坏。④绕组受潮,绝缘膨胀堵塞油道,引起局部过热。⑤绝缘油内混入水分而劣化,或与空气接触面积过大,使油的酸价过高绝缘水平下降或油面太低,部分绕组露在空气中未能及时处理。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在运行中一经发生绝缘击穿,就会造成绕组的短路或接地故障。匝间短路时的故障现象是变压器过热油温增高,电源侧电流略有增大,各相直流电阻不平衡,有时油中有吱吱声和咕嘟咕嘟的冒泡声。轻微的匝间短路可以引起瓦斯保护动作;严重时差动保护或电源侧的过流保护也会动作。发现匝间短路应及时处理,因为绕组匝间短路常常会引起更为严重的单相接地或相间短路等故障。
3.2套管故障
这种故障常见的是炸毁、闪落和漏油,其原因有:
(1)密封不良,绝缘受潮劣比;
(2)呼吸器配置不当或者吸入水分未及时处理。
3.3分接开关故障
常见的故障是表面熔化与灼伤,相间触头放电或各接头放电。主要原因有:
(1)连接螺丝松动;
(2)带负荷调整装置不良和调整不当;
(3)分接头绝缘板绝缘不良;
(4)接头焊锡不满,接触不良,制造工艺不好,弹簧压力不足;
(5)油的酸价过高,使分接开关接触面被腐蚀。
3.4铁芯故障
  铁芯故障大部分原因是铁芯柱的穿心螺杆或铁轮的夹紧螺杆的绝缘损坏而引起的,其后果可能使穿心螺杆与铁芯迭片造成两点连接,出现环流引起局部发热,甚至引起铁芯的局部熔毁。也可能造成铁芯迭片局部短路,产生涡流过热,引起迭片间绝缘层损坏,使变压器空载损失增大,绝缘油劣化。
  运行中变压器发生故障后,如判明是绕组或铁芯故障应吊芯检查。首先测量各相绕组的直流电阻并进行比较,如差别较大,则为绕组故障。然后进行铁芯外观检查,再用直流电压、电流表法测量片间绝缘电阻。如损坏不大,在损坏处涂漆即可。
3.5瓦斯保护故障
  瓦斯保护是变压器的主保护,轻瓦斯作用于信号,重瓦斯作用于跳闸。下面分析瓦斯保护动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1)轻瓦斯保护动作后发出信号。其原因是:变压器内部有轻微故障;变压器内部存在空气;二次回路故障等。运行人员应立即检查,如未发现异常现象,应进行气体取样分析。
(2)瓦斯保护动作跳闸时,可能变压器内部发生严重故障,引起油分解出大量气体,也可能二次回路故障等。出现瓦斯保护动作跳闸,应先投入备用变压器,然后进行外部检查。检查油枕防爆门,各焊接缝是否裂开,变压器外壳是否变形;最后检查气体的可燃性。
  变压器自动跳闸时,应查明保护动作情况,进行外部检查。经检查不是内部故障而是由于外部故障(穿越性故障)或人员误动作等引起的,则可不经内部检查即可投入送电。如差动保护动作,应对该保护范围内的设备进行全部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