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扭矩测量

楼主(2008-04-29):
有一液压驱动转箱,要设计一套测量系统 来测出转箱输出的扭矩,请高手指点如何实现,谢谢!
(我用转箱通过连接轴连接到一台直流发电机,电枢绕组连接到可变电阻箱来实现负载的变化。是否能实现要求?)

网友A:
可以,20多年前我做过.

网友B:
测力必须有反作用力~ 可以把另一端夹死,中间加一个扭矩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力必须有反作用力~可以把另一端夹死,中间加一个扭矩传感器~

那不就扭断了吗?

网友C:
先把你的测试转速区间,测试扭矩区间说说啊

楼主:
转速最高在600转,扭矩在500N/M左右,实现转箱加载扭矩的测量.

网友C:
那就是30KW左右?

网友C:
测试600RPM时,还是连续的?

楼主:
600转时的加载,能够实现不同加载时的扭矩测量。

网友C:
可行,但用可变电阻箱较苯

网友C:
可行,但用可变电阻箱较笨